[求助] 求助ADC选型

楼主(2020-02-20):
大家好,我需要选择一个ADC,需求如下:
1. 电压采集范围:-2 V ~ 1 V ;
2. 采样频率:≥ 40 MHz;
3. 采样位数:≥ 14 bits;
4. 带有评估板,HPC或LPC接口。
请问大家有推荐的吗?
谢谢啦!

网友A:
找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alogDevices 跟 TI 这两间大厂有选型参考文档

https://www.analog.com/media/en/news-marketing-collate ...

谢谢,我在TI找到了相应的器件,然后TI有适配XILINX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吗?

呃 初步有个方向了,但是这两天有点忙还没定下来。
我是在TI找的,然后有官方匹配FMC的接口

网友:
ADC的IP需要吗,Q 2960532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