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负阻测量问题

楼主(2020-02-21):
120资产
我在做晶体振荡器,测量hosci和hosco两点间的负阻,结构是反相器结构,即反相器输出接电阻减小增益,sansen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精粹497页的电路结构;在测量的时候使用的.sp文件中语句:,measure ac negres_value find VR(HOSCI,HOSCO)AT=12MEG,.probe VR(HOSCI,HOSCO)得到的结果是正值?(HOSci和hosco就是图中的两个电容上极板结点)还有就是得到的阻值约200欧姆左右,可是反相器的输入输出连接的mos电阻始终573M欧姆是什么情况?

求助一下hspice的语法手册,要全面的,我下载的几个找不到VR这种。

楼主:
我自己解答一下吧,方便遇到同样问题的同学:HOSCI,HOSCO位置换一下就是负的了;与负阻对比的是晶振模型的那个电阻,比如12MHz的50Ω,不是mos电阻的阻值;mos电阻量端电压几乎相等,如果测量,需要重新加个微小电压,再测量电流,从而得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