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并联谐振电路等效为电流源原理

楼主(2020-02-21):
这是一篇JSSC上的混频器电路,用的吉尔伯特单元,传统的吉尔伯特单元在三个LC处应该是用的电流镜充当电流源。这边论文说,LC谐振电路由于其阻抗很高,在其谐振频率附近可以充当电流源。
有两个问题期望大佬指教:
1.电流镜应该是提供的直流电流吧,在谐振频率处提供高频电流的作用是什么呢?

2.LC谐振回路在谐振频率处相当于电流源的原理是什么呢?
期望有大佬指教!!

网友A:
并联LC谐振时阻抗就是无穷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LC谐振时阻抗就是无穷大啊

额,我知道并连谐振阻抗为无穷大,并且电流源的阻抗也是无穷大,但是LC谐振电路是怎么代替电流源去提供电流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我知道并连谐振阻抗为无穷大,并且电流源的阻抗也是无穷大,但是LC谐振电路是怎么代替电流源去提供电 ...

猜测,高阻抗是电流源了,感觉和电阻类似,电阻做电流镜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