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icense问题

楼主(2020-02-21):
为什么用calibre跑验证会报图片中的问题,但是显示已经跑完已经有结果了,用RVE也打不开结果

网友A:
这不是license问题,是你的Socket通讯设置问题。在菜单上可以查一下你设的是什么端口或者IP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license问题,是你的Socket通讯设置问题。在菜单上可以查一下你设的是什么端口或者IP路径。 ...

calibre -- setup-- socket查看完了后要怎么改?能说一下具体操作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calibre -- setup-- socket查看完了后要怎么改?能说一下具体操作吗?

解决了,多谢

网友:
这是很容易设置的,是吧,不用问人的。

网友B(2020-06-18):
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B:
我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

ifconfig-a结果中只有eth1,没有eth0,
但是在network-scripts/下又没有ifcfg-eth1文件,只有ifcfg-eth0,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

ifconfig-a结果中只有eth1,没有eth0,

你敲一些hostname然后把/etc/hosts改成对应多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敲一些hostname然后把/etc/hosts改成对应多就好

我看了,hostID没有问题。
我用lmstat查到,
work@work-eda Templates]$ lmstat
lmstat - Copyright (c) 1989-2013 Flexera Software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Flexible License Manager status on Fri 6/19/2020 15:46

License server status: 1717@work-eda
    License file(s) on work-eda: /opt/calibre2015/license.dat:

  work-eda: license server UP (MASTER) v11.11

Vendor daemon status (on work-eda):

     mgcld: The desired vendor daemon is down. (-97,121)

应该是license管理上有问题

网友(2022-12-29):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hostID没有问题。
我用lmstat查到,
work@work-eda Templates]$ lmstat

楼主,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lmstat的结果和这个一样,请问一下有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