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qsgmii协议的

楼主(2020-02-21):
最近在做qsgmii的仿真平台,所以对qsgmii协议进行了研读,发现有个地方没理解透,就是关于I码的插入,因为在sgmii里I码是为了保持running disparity平衡,所以会是I2码和I1码,但是在qsgmii里,通道0的I码是只支持I1的,那么问题来了,其他3个通道的I码该怎么处理呢?是怎么样保持running disparity平衡的呢?

网友A:
这是个好问题,解释起来还比较复杂:

首先:其它通道也是只有I1的。只是I1里的K符号不一样。通道0的K符号是K28.1,其它通道的K符号是K28.5。

其次:I1也一样可以实现Disparity平衡的,因为不论是K符号还是D符号,每个符号都有+和-两种码,对于不平衡码(0和1数量不一样),其+码和-码,一个码0多,一个码1多。
所以只要适当的选择+码或-码,一样可以保持disparity平衡的。

原来用I2的目的是这样的:IEEE标准规定,接收符号同步是通过识别comma符号实现的;而只有+I码里面有comma符号,-码里面没有。
而I2码(K28.5+D16.2)是平衡码,用I2可以一直用+码。可以保证码流里一直有comma符号。所以需要有I2码。

而gsgmii不用守着死规定,通过+码和-码都可以获取同步,所以就不需要非得有I2符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好问题,解释起来还比较复杂:

首先:其它通道也是只有I1的。只是I1里的K符号不一样。通道0的K符号 ...

谢谢,但是我有个疑问,现在802.3协议在2015版本是定义的comma包含comma+和comma-符号,协议里并没有要求必须以comma+来做同步吧?如果我没理解错误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我有个疑问,现在802.3协议在2015版本是定义的comma包含comma+和comma-符号,协议里并没有要求 ...

在802.3-2005里是有要求的。
反正当年的外置千兆serdes芯片tlk2201只能捕捉+comma(0111110)来同步,-comma根本抓不住。当年我的板子同时使用了FPGA内置serdes和外置serdes芯片。当时因为bug符号极性搞反了,结果就是-comma可以被FPGA内置serdes捕获,但不能被外置serdes捕获。

网友A:
在802.3-2005-section3的第38页,明确说明了需要+comma获取同步。

不会在论坛贴图,不然就把截图给你看了。
里面文字是这样写的:
Properly aligned comma+ symb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802.3-2005-section3的第38页,明确说明了需要+comma获取同步。

不会在论坛贴图,不然就把截图给你看了 ...

我刚搜了下,确实在图里是有这个描述的,我之前看漏了。。。非常感谢您。。。如果只能用comma+来做同步,那就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