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61系统中virtuoso 里面的toolbars功能怎么使用

楼主(2020-02-21):
61系统中virtuoso 里面的toolbars功能怎么使用?想把一些快捷键设为按钮该怎么操作?

网友:
按钮可以查一下这个,hiCreateFormButton

楼主(2023-04-24):
首先打开任何一个版图,之后在窗口上方的工具栏的空白位置点击鼠标右键,选择Customize, 这时会弹出一个Toolbar Manage窗口,在左边小窗口的右下角,选择绿色的+,Toolbar, 所有选项默认,点击Apply。一般情况下Name和Description是一致的, newToolbar5之类的。回到左边的小窗口,鼠标右键Add, Action, 在右边窗口里面的Callback一栏,填写操作对应的命令,比如删除命令就填leHiDelete(), 之后在Icon里面随便选择一个图标就行,点击apply, ok. 关掉版图,重启virtuoso。重新打开任何一个版图,之后在窗口上方的工具栏的空白位置点击鼠标右键,选择newToolbar5,这时删除命令的小图标就直接出现在工具栏了。以后想删除东西直接点这个小图标就行了。

网友(2024-12-23):
引用 楼主:
首先打开任何一个版图,之后在窗口上方的工具栏的空白位置点击鼠标右键,选择Customize, 这时会弹出一个Too ...

非常感谢,通过这个功能可以省掉好多快捷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