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电源抑制比和共模抑制比的仿真问题

楼主(2020-02-22):
100资产
请问各位大佬前辈全差分运放的电源抑制比和共模抑制比的仿真电路该怎么搭建,如何仿真,我按照单端运放来仿真结果似乎不对

楼主:
求大佬告知啊

网友(2021-03-23):
全差分运放的PSRR和CMRR可以开环直接测吧

网友(2021-08-06):
全差分运放的CMRR我是直接差模增益减去共模增益来算的,PSRR的话直接在正负电源上加acm小信号就好

网友A:
这本书中有详细的教程

网友B(2021-10-13):
前仿可以直接开环测,很多书上也是这么测的。但后仿真中运放存在失调,即使存在CMFB,运放的开环直流工作点不稳定,所以我觉得应该闭环测试。

网友(2021-11-25):
看了下书,对于全差分运放,何乐年是直接差模增益减共模增益的,没有特殊的testbench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仿可以直接开环测,很多书上也是这么测的。但后仿真中运放存在失调,即使存在CMFB,运放的开环直流工作点 ...

您好,请问闭环下应该怎么测试?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闭环下应该怎么测试?谢谢!

可以利用大电容和大电感隔断,提供dc偏置点。看过何乐年的书吧,书上有类似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利用大电容和大电感隔断,提供dc偏置点。看过何乐年的书吧,书上有类似的结构。 ...

好的,我去看看,谢谢

网友:
1.何乐年老师书上讲的一种电源抑制比的方法:左边输入信号不变,把1V交流小信号加在电源VDD上,仿真AC,得到从电源到输出的增益Av_vdd、放大器输入到输出的Av,共模抑制比=放大器Av-Av_vdd。
2.网上有视频讲:反向输入端和输出接成反馈,再给VDD加1V交流信号,AC仿真得到的就是电源抑制比,详见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4K41157gD

网友(2023-08-15):
引用 网友A:
这本书中有详细的教程

感谢

网友(2024-03-08):
引用 网友A:
这本书中有详细的教程

好东西,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