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nc滤波器是时域sinc还是频率sinc?

楼主(2020-02-22):
和同学讨论滤波器的时候产生了这个疑问。我认为是时域矩形,频域sinc形状,也就是CIC滤波器;
我同学认为是频域矩形(近似),时域sinc形状。

网上查了半天也没有明确的说法,特来请教,请大神帮忙答疑。

网友:
时域方波,频域sinc是非常好实现的。
但是相反,时序sinc,频域理想矩形很难实现,所以才会有巴特沃兹之类的滤波器去近似。
所以一般指频域sinc吧。

网友:
一般而言的话。sinc肯定是频域是梳妆的

网友A:
sinc滤波器是频域为方波形状的“理想”的滤波器
sinc滤波器在时域上是一个sinx/x的波形
既然是理想的,就无从谈起电路实现了

网友(2020-05-19):
引用 网友A:
sinc滤波器是频域为方波形状的“理想”的滤波器
sinc滤波器在时域上是一个sinx/x的波形
既然是理想的,就无 ...

意思是他同学说得是sinc滤波器定义,是理想型;楼主说得是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