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layout 中调用器件无法显示,出现pcell eval failed。求助~~~~

楼主(2020-02-23):
本人用的是cadence617,在倒腾一番之后装了TSMCrf 180nm工艺库。
工艺里面的各个cell如果单个打开都是很正常的。但是调用到一张版图时,

能调进去。问题是无法显示版图,

楼主:
如图,在cell位置shift+f并未显示版图而是显示   pcellEvalFailed
我的工艺是TSMC180nm,估计和61不兼容。已经转换过格式了(cbd-------oa)

楼主:
已经解决了,后来发现自己在转换过后的位置没有讲skill文件夹复制过去导致的。

网友A(2021-09-03):
你好,我的是61的库,单个可以看cell,但是画版图添加cell之后只有白框,看不到cell

楼主(2021-10-31):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的是61的库,单个可以看cell,但是画版图添加cell之后只有白框,看不到cell ...

对,那你遇到的应该跟我差不多,我后来是把我的安装环境中的文件给copy了一个完好的,建议对比里面的skill文件夹。

网友(点评):
smic18rf 需要进行转换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那你遇到的应该跟我差不多,我后来是把我的安装环境中的文件给copy了一个完好的,建议对比里面的skil ...

嗯嗯,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那你遇到的应该跟我差不多,我后来是把我的安装环境中的文件给copy了一个完好的,建议对比里面的skil ...

请问要把skill文件夹copy到哪一个路径下呢

网友C(2021-12-09):
引用 楼主:
对,那你遇到的应该跟我差不多,我后来是把我的安装环境中的文件给copy了一个完好的,建议对比里面的skil ...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我的库文件所在目录中有skill文件夹,不过调用时就不显示了(单独打开没问题)。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要把skill文件夹copy到哪一个路径下呢

我这边是和map calibre在一个路劲底下,这个converter是我自己命名的,用于180nm转换成61的OA文件建立的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我的库文件所在目录中有skill文件夹,不过调用时就不显示了(单独打开 ...

这个应该每个公司都有CAD负责环境维护,之前我这边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公司CAD帮我把环境重置了一下就好了,而之前我自己虚拟机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就是把正常的skill文件夹覆盖就行了,注意备份。

网友D(2022-02-11):
楼主,我刚才尝试把skill文件拷到新建库同一路径下,貌似还不行

网友(2022-07-05):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刚才尝试把skill文件拷到新建库同一路径下,貌似还不行

可以看看在libInit.il文件中的load路径

网友E(2023-05-04):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我的库文件所在目录中有skill文件夹,不过调用时就不显示了(单独打开 ...

最后兄弟你解决了嘛,我和你一样,求助

网友F(2023-09-07):
引用 网友E:
最后兄弟你解决了嘛,我和你一样,求助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compile to pcell 试着解决

网友(2023-10-13):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compile to pcell 试着解决

请问具体是要怎么操作呢?

网友(2023-12-29):
请问楼主可以分享OA格式的TSMC18RF库吗?自己转换的老是少东西感谢!2249981393@qq.com

网友G(2024-04-27):
楼主你好,我用layout xl生成版图时,首先出现未定义包的问题,然后就是pcell eval failed的问题,ciw显示有很多warning。请问是我的工艺库有缺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我用layout xl生成版图时,首先出现未定义包的问题,然后就是pcell eval failed的问题,ciw显示 ...

你是不是没有load display.drf啊,怎么看layer都是空的

网友H(2025-01-15):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没有load display.drf啊,怎么看layer都是空的

请问一下这个该怎么load,跪谢

网友(2025-06-28):
引用 网友H:
请问一下这个该怎么load,跪谢

请问解决了吗,我在导入工艺库后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