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摆macro时,什么情况下可以旋转,什么情况下不可以,如何旋转?

楼主(2020-02-23):
请教各位大神、前辈、师兄师姐,在摆macro时,什么情况下可以旋转,什么情况下不可以,如何旋转?小白对这块不懂,以为只要摆的规整利于连接,可以随便旋转呢,希望能得到诸位的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A:
什么工艺节点?IP没有说明?

网友B:
没说明就可以旋转,不能旋转的会专门说明的,一般不能旋转的好像和晶体方向等有关,以前用过华虹的flash就只能沿x轴摆放,其它没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工艺节点?IP没有说明?

现在是小白摸索阶段,没有拿到具体的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说明就可以旋转,不能旋转的会专门说明的,一般不能旋转的好像和晶体方向等有关,以前用过华虹的flash就 ...

沿X轴摆放是指可以旋转180°吗?还是说pin只能在X轴方向呢?刚开始学,问的比较蠢,大神见谅啊。

网友:
我这里只是pin在X轴方向摆放,影响不大,其它没碰到过

网友C:
IP、memory,pll这种macro一般文档都会有摆放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IP、memory,pll这种macro一般文档都会有摆放要求

我们做项目的时候,拿到手的文档长什么样子呀?自学当中,还没有见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