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2016 仿真波形文件打开出错

楼主(2020-02-23):
我电脑的系统是WIN10 64位,成功安装并破解了HSPICE2016版本,仿真过程也都正常,输出.lis文件查看也正常,但是波形文件始终无法打开。
如果用Awave打开波形文件,直接报错:Illegal path。
改用CustomExplorer C-2009.09打开波形文件,则显示相当的奇怪
波形很奇怪,怀疑是读取的格式和存储的格式不一样?
请问大家是不是HSPICE2016存储波形文件的格式变化了?

用HSPICE Toolbox for Matlab读取文件,则报错:
error in hs_allocate_sf:  wrong binary format
   only hspice post format '9601' or cppsim output is supported
   in this case, the input file is version '0000'
调用 "loadsig" 时,未对一个或多个输出参数赋值。

我尝试安装HSPICE以前的版本,到仿真过程就卡住不动了。
虽然可以写脚本从lis文件中提取数据作图,但是因为数据量很大,文件多,太麻烦了!
请问大家怎么解决。
求教!

网友A:
try add the follow in your stimulus file :
.post version=20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y add the follow in your stimulus file :
.post version=2006

Thanks for answering.But still it doesn't work.

楼主:
搞好了 , 加入.options post_version=9601就行了

网友(2020-10-06):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呀

网友(2021-03-27):
引用 楼主:
搞好了 , 加入.options post_version=9601就行了

请问这是在hspice生成tr0文件的时候加的代码吗?最近的项目突然用到和spice不是很懂,谢谢楼主

网友(2021-12-20):
引用 楼主:
搞好了 , 加入.options post_version=9601就行了

我在.sp文件里加了这句还是不行,楼主能否详细解答下,多谢

网友B:
add two following commands:
.option post=1
.option post_version=9601

网友(2022-05-17):
引用 网友B:
add two following commands:
.option post=1
.option post_version=9601

大佬,未能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