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读懂并修改cdl网表

楼主(2020-02-23):
10资产
遇到数模混合时,数字给的cdl网表,总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比如做lvs时,怎么让模拟电路部分和数字cdl网表部分合在一起跑,需要对网表做哪些修改?求大神指导,跪谢。。。

网友A:
现在的新冠状病毒,大家都呆在家里,全国新增明显减少,武汉现在情况也在好转,偶尔看论坛看到楼主还在工作
我知道的大概有三种方法可以做:
第一种:
数字人员给的网表通过v2lvs命令转换cdl,比如说ABC.cdl
1.在电路设计里面做一个空symblo,并标注数字pin的外接线(或者pin)名,生成top.cdl;
2.在top模拟网表里面,添加:include ABD.cdl这句话;
3.在top.cdl里面肯定有定义ABC.cdl数字顶层的部分,删除定义(因为include数字部分已经定义了);
4.在top.cdl网表的最底部把数字对应的外接模拟的线名和数字网标里面的pin顺序一样;因为软件认cdl网表很傻,它按照你定义模块时候的pin名的顺序来认识的,所以顺序必须一致;(这个方法有缺陷,比如说数字网表有10000个pin这个方法人工修改网表就基本不能实现,这个方法只适用于数字pin不太多的时候)
第二种
用cadance的verilog in功能:
就是直接由数字电路网标把电路生成出来,但是这个必须写一些文件
第三种:
用calibre反提出数字版图的spi,然后用cadance的spice in把spi网表生成电路,直接和模拟部分拼接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在cadance里面的device map标签需要自己写)
转换成电路后里面有很多【】,看下文档,可以批量转化的<>;
有什么疑问可以私信联系我

网友B:
导出cdl的时候,使用名字对应链接,不要使用order,
这样数字的block,只要名字和数目对上了,链接就不会错,要注意不能有global

楼主:
数字部分是其他地方给的,只有cdl网表,还是不太懂

网友C:
1.generate xxx.top.cdl
2.add ".include ./xxx_dig_top.cdl"
3.replace xxx_dig_top's pin from xxx_top.cdl to xxx_dig_top.cdl
4.delete xxx_dig_top module in xxx_top.cdl
5.replace"<>" by "[]" in xxx_dig_top.cd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新冠状病毒,大家都呆在家里,全国新增明显减少,武汉现在情况也在好转,偶尔看论坛看到楼主还在工作 ...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
楼主可以私信的,我在武汉

网友:
欢迎可以交流下探讨下

网友(2020-05-15):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新冠状病毒,大家都呆在家里,全国新增明显减少,武汉现在情况也在好转,偶尔看论坛看到楼主还在工作 ...

请教layout产生网表如何避免一个finger识别并定义为一个mos。比如一个mos的w=1u,l=40n,finger=3,layout的网表会识别为三个mos,w=1u,l=40n,finger=1。
有时候源漏接一起的pmos,会重新定义为3端mos,如下:.SUBCKT p11ll_ckt_CDNS_589453688361 1 2 3
** N=6 EP=3 IP=0 FDC=1
X0 2 1 3 2 p11ll_ckt w=2e-06 l=4e-08 $X=0 $Y=0 $D=2
.ENDS
,库里面用的pmos为p11ll_ckt,重新定义为了p11ll_ckt_CDNS_589453688361。
谢谢大佬!

网友:
请教layout产生网表如何避免一个finger识别并定义为一个mos。
比如一个mos的w=1u,l=40n,finger=3,layout的网表会识别为三个mos,w=1u,l=40n,finger=1。
有时候源漏接一起的pmos,会重新定义为3端mos,如下:
.SUBCKT p11ll_ckt_CDNS_589453688361 1 2 3
** N=6 EP=3 IP=0 FDC=1
X0 2 1 3 2 p11ll_ckt w=2e-06 l=4e-08 $X=0 $Y=0 $D=2
.ENDS
,库里面用的pmos为p11ll_ckt,重新定义为了p11ll_ckt_CDNS_589453688361。
谢谢大佬!

网友A(2020-06-20):
你去查layout的网表有什么意义?
layout的网表是cailibre根据文件产生的,这个网表里面有很多信息,不只是专门为了跑 lvs去产生的,还有其他参数的
还有就是你说calibre提取时候一个分成三个认?这个calibre目前我观察就是这么认的,因为我反提数字版图cdl网表,然后转电路,的确是按照一个一个认的,你的意思就是想让calibre按照电路的样子给你抽一样的参数,我不确定方法的我不能乱说

单纯过lvs方面,calibre认几个跟你过lvs没有关系,他会缩减合并的

网友:
那版图画完后,提取cdl网表时,选by order,还是by name ?谢谢

网友(2020-10-29):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新冠状病毒,大家都呆在家里,全国新增明显减少,武汉现在情况也在好转,偶尔看论坛看到楼主还在工作 ...

请教一下

我现在想把cdl 转成电路,但是目前的cdl网表里边描述不是常规 格式比如
XND2  ND2X1 $PINS Z=n1 A=n2 B=n3
像这种的我只能手动改成
XND2   n1 n2 n3 / ND2X1
同时还得保证ND2的pin顺序和standard里边定义是一样的 ,有点麻烦,请问有办法能批量修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去查layout的网表有什么意义?
layout的网表是cailibre根据文件产生的,这个网表里面有很多信息,不只是 ...

大佬在成都?有机会交流学习下。

网友(2021-07-23):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新冠状病毒,大家都呆在家里,全国新增明显减少,武汉现在情况也在好转,偶尔看论坛看到楼主还在工作 ...

感谢分享,这种方法对工艺厂给到io cell cdl网表应该也使用吧?

网友(2022-04-18):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新冠状病毒,大家都呆在家里,全国新增明显减少,武汉现在情况也在好转,偶尔看论坛看到楼主还在工作 ...

前辈厉害

网友(2023-01-31):
引用 网友C:
1.generate xxx.top.cdl
2.add ".include ./xxx_dig_top.cdl"
3.replace xxx_dig_top's pin from xxx_top.c ...

请教一下,第2步会add许多个cdl,比如IP,IO等等,这些cdl的上下顺序有讲究吗?

网友D(2023-05-24):
引用 网友B:
导出cdl的时候,使用名字对应链接,不要使用order,
这样数字的block,只要名字和数目对上了,链接就不会错 ...

请问不能有global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不能有global是什么意思啊

我猜测他指的是通过v2lvs命令转过来的cdl,在文件末尾会出现的如 .GLOBAL VDD 这样的东西,如果有就删除掉

网友(2023-08-16):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新冠状病毒,大家都呆在家里,全国新增明显减少,武汉现在情况也在好转,偶尔看论坛看到楼主还在工作 ...

大佬请教个问题:同一电路,同一版本virtuoso,相同设置,不同操作人员在各自的机子上导出的CDL,.SUBCKT后面的PIN顺序部分不一至。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2024-01-29):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新冠状病毒,大家都呆在家里,全国新增明显减少,武汉现在情况也在好转,偶尔看论坛看到楼主还在工作 ...

您好,我用v2lvs的命令产生了cdl文件,按照您的方法添加在top.cdl,但是lvs过不了,感觉数字部分的cdl文件格式和原理图导出的cdl格式不太一样,会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2025-02-27):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新冠状病毒,大家都呆在家里,全国新增明显减少,武汉现在情况也在好转,偶尔看论坛看到楼主还在工作 ...

前辈,第二种方法怎么弄?直接通过RTL代码导入virtuoso里面,然后变为晶体管级别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