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DC运行出错

楼主(2020-02-23):
运行ICC时出现以下提示
运行DC
用sssverify检查license
怎么解决啊?是license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我刚刚加上了feature,还是出现上面截图一样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cense缺Feature。

我刚刚加上了feature,还是出现了和之前一样的问题

网友:
你要加的Feature名字应该是Design-Analyz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