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静态SRAM芯片工作原理

楼主(2020-02-24):
下面谈谈当存储字节的过程是怎样的:下面的示意图显示的也仅仅是最简单状态下的情况,当内存条上仅剩一个RAM芯片的情况。对于X86处理器,它通过地址总线发出一个具有22位二进制数字的地址编码--其中11位是行地址,11位是列地址,这是通过RAM地址接口进行分离的。行地址解码器(row decoder)将会首先确定行地址,然后列地址解码器(column decoder)将会确定列地址,这样就能确定唯一的存储数据的位置,然后该数据就会通过RAM数据接口将数据传到数据总线。

需要注意的是RAM内的部存储信息的矩阵并不是一个正方形的,也就是行和列的数目不是相同的--行的数目比列的数目少(DRAM)。

下面的示意图概括了一个基本的SRAM芯片存储器是如何工作的。SRAM是“staTI RAM(静态随机存储器)”的简称,命名主要是因为当数据被存入其中后不会消失(同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是不同,DRAM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不停的刷新才能保持其中存储的数据)。

一个SRAM单元一般由4-6只晶体管所组成,当这个SRAM单元被赋予0或1的状态之后,它会持续保持这个状态直到下次被赋予新的状态或者断电之后才会更改或者消失。SRAM的速度相对比较快,而且会比较省电,但是存储1bit的信息需要4-6只晶体管制造成本太高了(DRAM只要1只晶体管就可以实现)。
一个SRAM单元——4-6只晶体管——存储1bit的信息

楼主:
一个SRAM单元一般由4-6只晶体管所组成,当这个SRAM单元被赋予0或1的状态之后,它会持续保持这个状态直到下次被赋予新的状态或者断电之后才会更改或者消失。SRAM的速度相对比较快,而且会比较省电,但是存储1bit的信息需要4-6只晶体管制造成本太高了(DRAM只要1只晶体管就可以实现)。

楼主(2020-04-07):
一个SRAM单元——4-6只晶体管——存储1bit的信息

楼主:
行地址解码器(row decoder)将会首先确定行地址,然后列地址解码器(column decoder)将会确定列地址,这样就能确定唯一的存储数据的位置,然后该数据就会通过RAM数据接口将数据传到数据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