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pen_mw_cel的问题

楼主(2020-02-24):
打开cell的时候出现一下error,怎么解决呢?Warning: Unit conflict found: Design library capacitance unit is pF; main library capacitance unit is fF. (IFS-005)Error: One or more design library units conflict with main library units. (IFS-006)

网友A:
tf和link library的一些单位定义不一致导致的,更新link library(用一致的tf文件生成相应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tf和link library的一些单位定义不一致导致的,更新link library(用一致的tf文件生成相应的库) ...

怎么操作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操作呢?谢谢

有library的gds或者lef文件,用MW工具生成库啊

网友(2020-05-14):
引用 网友A:
tf和link library的一些单位定义不一致导致的,更新link library(用一致的tf文件生成相应的库) ...

请教下,是db库和tf文件的定义单位不一致对吗。需要修改db库,将所有unit改成和tf一致?

网友A:
只是Warning可以不管,要是有Error的话 还是需要用一样的tf文件生成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是Warning可以不管,要是有Error的话 还是需要用一样的tf文件生成库的!

谢谢回复,我将tf文件和所以的db文件 unit都改成一样的了。一般都是功耗的power和电流单位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我将tf文件和所以的db文件 unit都改成一样的了。一般都是功耗的power和电流单位不一样
...

不客气,是的。都是小问题,Warning可以不用管

网友C(2023-08-01):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我将tf文件和所以的db文件 unit都改成一样的了。一般都是功耗的power和电流单位不一样
...

想问一下,db库不是不可以查看的嘛?怎么修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db库不是不可以查看的嘛?怎么修改啊

改lib  然后lib转db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lib  然后lib转db即可

嗯嗯,修改了lib后重新导入会出现某个IP没有被defined,导致设计读入不进去,但是我的mw_lib包括标准单元库和IP库都是可以打开的,想问一下您这个怎么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