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共质心差分对管金属线在保护环外面和金属线在保护环里面的两种画法的优缺点

楼主(2020-02-24):
共质心差分对管金属线在保护环外面和金属线在保护环里面的两种画法的优缺点是什么?
我只知道金属线在保护环外面的画法,latch up更好点。

网友A:
Latch-Up有分别吗?Latch-Up主要和衬底接触的质量有关,这两种在衬底接触方面的差别应该极其微小,几乎没什么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tch-Up有分别吗?Latch-Up主要和衬底接触的质量有关,这两种在衬底接触方面的差别应该极其微小,几乎没什 ...

衬底接触和管子离得越近越好,这点就是防止latch up的方法之一。
我不太明白这两种画法各有啥优点,还是说看个人习惯进行选择。

网友:
应该不是这数量级的差别,我认为至少要差100um~200um的数量级,你才能在Latch-Up上看出区别来。

网友:
感觉线在外面好些,这样管子离衬底近些

楼主(2023-04-24):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WPE的角度上讲,WELL距离gate 的距离越远越好。第二种优于第一种,但是第二种里面的线需要优化,感觉乱了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WPE的角度上讲,WELL距离gate 的距离越远越好。第二种优于第一种,但是第二种里面的 ...

我想请问一下,线走里面,竖着M2的线能走dummy上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问一下,线走里面,竖着M2的线能走dummy上吗?

M2走dummy上应该问题不大,而且有dummy的话WPE影响也很小,除非是深纳米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C:
M2走dummy上应该问题不大,而且有dummy的话WPE影响也很小,除非是深纳米工艺。
...

谢谢大佬的解答,我是想如果可以的话,又可以减小一下面积,就只需要上下的三条线在外面,感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