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在ciw窗口load脚本显示无法访问文件阿,以前都可以

楼主(2020-02-24):
为什么在ciw窗口load脚本显示无法访问文件阿,以前都可以,格式不就是load "***** "吗

网友:
很显然,文件的路径错了啊。

网友:
从SKILL的语法上讲,应该是 load("<path>/file_name"),跟C语言一样。

但是别忘了SKILL是一个解释型语言,他的顶层shell本身就是SKILL的解释器,再加上SKILL本质上支持LISP语言,那么在CIW的输入端写 load "<path>/file_name"也是可以的了,这就是LISP的写法:一共两个元素,第一个是函数名,第二个是函数变量。

网友: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