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11

楼主(2020-02-24):
1111111

网友A:
第一列是启动电路。
这个不是bandgap,就是通过与电源无关的电流产生一个粗糙的VREF。
VREF=VDS15+VDS17+VGS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列是启动电路。
这个不是bandgap,就是通过与电源无关的电流产生一个粗糙的VREF。
VREF=VDS15+VDS17+VG ...

这不是基准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列是启动电路。
这个不是bandgap,就是通过与电源无关的电流产生一个粗糙的VREF。
VREF=VDS15+VDS17+VG ...

后面那几列电路怎么分析呀?谢谢

网友B:
这是一个非常粗糙的参考。 参考值随温度和工艺变化而变化。

M11,M13和R1(和级联晶体管)形成电流源,电流源的电流值为I = delta-Vbe / R。 该电流源对VDD变化的依赖性较小。

M14、15、16、17、18形成了一个非常粗糙的参考电压,正如上面第2条中已经很好描述的那样。

所有的p-ch晶体管都是电流镜/源极。

网友C:
这个不是bandgap,只是一个简单的voltage regulator

网友:
第一列是启动电路。
是个超低功耗的电压基准,记得有篇文章。

网友D:
参考这篇文章

A 300 nW, 15 ppm∘C, 20 ppm V CMOS Voltage Reference Circuit Consisting of Subth.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非常粗糙的参考。 参考值随温度和工艺变化而变化。

M11,M13和R1(和级联晶体管)形成电流源,电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这篇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bandgap,只是一个简单的voltage regul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