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获取l当前layout窗口的中心点坐标

楼主(2020-02-25):
因为操作过程中经常使用上下左右方向键,而方向键右在键盘右侧,这样会降低操作效率。
所以想改变这个快捷键。但是左侧的按键都有快捷指令。所以想到用tap+鼠标指向的方式。
比如鼠标在当前layout界面的左侧,那么此时按tap就等于按下一次方向左键。鼠标在当前layout界面的右侧,等同于方向右键。
要实现这个功能,需要让鼠标所指的点和屏幕正中心的坐标点有差值,以中心点为参照物。
这样就需要获取到当前窗口的中心点坐标,或者当前窗口的BOX。

各位大神,有函数可以获取到这个坐标吗?

网友A:
其实有更好的办法,设置鼠标滑轮的快捷键,上下滑动相当于上下移动,按下ALT键的时候上下滑动相当于左右滑动:

将图中代码插入到 $HOME/.cdsinit中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更好的办法,设置鼠标滑轮的快捷键,上下滑动相当于上下移动,按下ALT键的时候上下滑动相当于左右滑 ...

good idea。
不过我的鼠标滚轮是增减via孔的行数,shift+滚轮是增减via孔的列数。ctrl+滚轮是metal和pin换层。alt+滚轮没有设快捷键。
我得把单独滚轮的快捷键和ctrl写到一起去,case语句增加一个条件。

网友B:
楼主,请教一下鼠标滚轮增减via用的是哪一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教一下鼠标滚轮增减via用的是哪一个函数?

不需要函数,直接~>读取via的row和column数值,然后赋值就行了。
你可以在cadence help文档里搜索viaDefs,里面有一项standardViaDefs,这里列出了via的基本属性名称。
对应行数和列数的是cutRows / cutCols。

我用的这个脚本是公司加密的,我大致写一个出来,你自己试试,改一改应该就行了。
procedure(changeViaRow(bb)
let((obj row)
obj=geGetSelSet()  ;获取via的ID
row=obj~>cutRows ;获取当前via的行数
if(bb=1 then
obj~>cutRows=row+1
else
obj~>cutRows=row-1
);if
);let
);proc

hiSetBindKey("Layout" "<Key>5" "changeViaRow(1)")
hiSetBindKey("Layout" "<Key>6" "changeViaRow(-1)")

上面这个是改row的,column和这个一模一样,只要把cutRows改成cutCols,row改成column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函数,直接~>读取via的row和column数值,然后赋值就行了。
你可以在cadence help文档里搜索viaDefs ...

好的,感谢楼主回复。我还以为cadence有对应的函数,原来是自己写的

网友C(2023-01-16):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更好的办法,设置鼠标滑轮的快捷键,上下滑动相当于上下移动,按下ALT键的时候上下滑动相当于左右滑 ...

Btn4Down是键盘上哪一个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Btn4Down是键盘上哪一个按键

鼠标的中间滑动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