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sinit

楼主(2020-02-25):
把快捷键脚本加到cdsinit文件中了,为什么重启virtuoso就没了

网友A:
如果是$HOME目录下的 .cdsinit文件的话,是应该可以有效果的。记住cdsinit前面还有一个点。

网友(点评):
您好,请注意skillpath的调用顺序哦。virtuoso会按照skillpath中的顺序查找.cdsinit文件,先在哪个位置上找到了就用哪一个,不一定是$HOME目录下的。

网友(点评):
使用 getSkillPath可查看当前顺序; 使用 setSkillPath可修改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HOME目录下的 .cdsinit文件的话,是应该可以有效果的。记住cdsinit前面还有一个点。 ...

.cdsinit和cdsinit.usr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点评):
未在virtuoso的help中搜索到“cdsinit.usr”,估计是你们家自定义的文件。 正式的配置文件就是 .cdsinit,前面的点表示隐藏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HOME目录下的 .cdsinit文件的话,是应该可以有效果的。记住cdsinit前面还有一个点。 ...

Quite right.

网友:
这个文件随着你的project在一起就行了,软件自动读取的,自己看下软件参照说明,里面有软件读取这个文件的优先顺序的,可以是你的文件位置不对,跟你修改的文件没有什么关系,还有可能就是你的关键字写错了,或者路径写错了。

网友:
virtuoso启动目录下的cdsinit文件优先,其次是home,最后是安装目录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