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ICC lab2中显示NO PHYSICAL DATA FOR DESIGN

楼主(2020-02-25):
ICC 中提示下面这些信息:
open_mw_cel ORCA
Preparing data for query...................
Information: Cannot enable UPF tracking feature for a design that is created by disabling the UPF tracking feature. (MV-774)
Information: Opened "ORCA.CEL;3" from "/home/John/test/IC_Compiler_2010.03-SP2/lab2_dp/orca_lib.mw" library. (MWUI-068)
{ORCA}
在做实验的时候也修改了库里面的文件名中下划线"_"为“:”
就是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谢谢。

楼主:
lab文件要在Linux下解压,解压命令是gtar -xzf .之前错误是我用错命令然后人工批量修改文件名把不该修改的文件修改了。

网友A:
可能是把不该改的改了,直接在Linux下解压就不用改了,省的还得区别哪些应该改,哪些不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把不该改的改了,直接在Linux下解压就不用改了,省的还得区别哪些应该改,哪些不该改 ...

是的,而且不能直接用tar命令要用gtar.

网友B(2020-10-07):
到底咋解决的,因为解压?

网友:
Is your UPF up to date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咋解决的,因为解压?

是的,解压出现问题了,文件名在解压后变了,就会出错

网友C(2021-01-25):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你是怎么解决的?我已经修改了文件名了,还是不对。

楼主(2021-04-06):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你是怎么解决的?我已经修改了文件名了,还是不对。 ...

解压命令是gtar -xzf,你可能用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