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andgap里面电阻如何匹配

楼主(2020-02-25):
Bandgap里面电阻如何匹配,如图有三个电阻A B C, 个数分别为11, 11, 1.怎么匹配比较好?下面这种可以吗?
dummy B AB AB AB AB AB  C   AB AB AB AB AB  A dummy

楼主:
上错图了.

网友A:
如果面积允许的话,把1个电阻换成4个,串并方式连接,保持阻值不变,14:14:4更好匹配,匹配性更高。

网友(2021-07-26):
引用 网友A:
如果面积允许的话,把1个电阻换成4个,串并方式连接,保持阻值不变,14:14:4更好匹配,匹配性更高。 ...

请问一下,如果改成14:14:4的比例该怎么排列比较好呢?

网友:
做成4×6阵列,多出的一个做dummy不就可以

网友(2022-06-06):
R7R8交叉match左右两边保持对称,R9加DUM塞中间,上下左右再加DUM

楼主(2023-04-24):
R7(3) R8(6) R7(3) R7(3) R8(6) R7(3) 这样摆成一排即可,左右两边加同尺寸的dummy res, 然后将任意一个R8替换成R9就行。

楼主:
多出来的电阻两端短接当dummy res 用。

网友:
反正少的放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