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

楼主(2020-02-26):
xl下掉出器件后,在连线的过程中,为了方便,可能就没有调整管子的方向等,以至于net信息不对应、不统一,导致xl关系破坏。怎样才能让xl关系恢复?(在不改变已有连好线的情况下)

网友:
有答案了吗,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对于简单的电路我直接忽略(人工确认功能 layout scematic一致),LVS 也是可以过的。我还有就是吧所有掉出来的管子 打散,这样就没了连接关系

网友:
Connectivity->Update->Binding(大部分能更新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