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什么办法可以看到skill .cxt文件里面的函数的内容

楼主(2020-02-26):
知道函数名字,也有所在的.cxt文件,如何能够看到里面的内容?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用SKILL IDE反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KILL IDE反编译

大神,可以说详细一点吗?如何反编译?

网友A:
用Trace的功能对特定函数进行Debug,还可以设置断点。

网友:
哈哈哈,cxt反过来很难看的,

网友:
cxt是字节码格式的,内容格式需要解析、逆向处理才能看到。函数的用法可以反复试错得到。

网友(2023-05-09):
反编译之前需要修改什么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Trace的功能对特定函数进行Debug,还可以设置断点。

大神,指条明路,我用iDA看的都是十六进制的

网友:
细说如何trace?直接load好像不行

网友:
lie怎么反编译?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B:
纠正一下是ile格式,带密码的。

网友(2023-07-21):
引用 网友B:
纠正一下是ile格式,带密码的。

如何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SKILL IDE反编译

大佬,细说如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