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hel下如何设置bashrc,让Cadence和sentaurus各自调用自己的license

楼主(2020-02-26):
rhel 6.4 x64,安装了Cadence IC617和Synopsys sentaurus,但是编辑。bashrc文件的时候搞闷了,如何编辑让两个程序调用各自的license啊?

求指教!!!

网友:
第一,基本上不同的软件使用不同的环境变量名来找自己的license的。

第二,即便是同样的环境变量名,你也可以用冒号的方式把不同的端口号@服务器,或者不同的license文件叠加起来,或者两种类型随意混用,都没关系的。比如:

export CDS_LIC_FILE=port1@server1\:port2@server2\:file1\:file2

网友:
有个通用的变量名LM_LICENSE_FILE,同样是指各个服务器端口或lic文件名,用冒号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