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ta sigma的积分器里面的放大器可以用反相器代替吗?

楼主(2020-02-26):
看到过好几次了,但是我不敢用。有大佬踩过坑吗?

比较器的latch级我经常用反相器

网友:
Yes, already in industrial product.

网友:
简单的P/N inverter肯定不行,功耗太大而且输入范围很小。

网友A(2023-06-21):
反相器用一个尾电流源偏置的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相器用一个尾电流源偏置的可以用

一般用P型尾电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