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么在post-sim中debug直流工作点呢?

楼主(2020-02-26):
如题所示,非常感谢。如知道解决方案,请加qq:1569647217。

网友:
比较麻烦。因为后仿真的网表跟前仿不一样,包含寄生参数不说,器件名字都跟前仿网表不一样。不过仍然可以从后仿网表的命名方式找到自己需要的器件,然后在hspice或spectre里看静态工作点就是了

网友:
你提取后仿的时候不要选R,就不会改变节点。
如果你一定要看R+C的,那你可以尝试将关键节点打个symbol,再去做。
不过正常情况下,寄生参数一般不会让你直流工作点不对。不对的话,大概率是你前面就没设计好吧。
另外,这种问题,你问下同事不就行了??

网友A(2020-04-02):
deepprobe 或者打个pin 拉出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epprobe 或者打个pin 拉出来看

deepprobe?
可以加个qq:1569647217 详细介绍下这个技术吗?

网友(2022-03-22):
引用 网友A:
deepprobe 或者打个pin 拉出来看

请问deepprobe如何使用呢?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deepprobe?
可以加个qq:1569647217 详细介绍下这个技术吗?

请问你学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学会了吗?

看vth跟presim有没有什么变化,后仿真一般有wpe效应。

网友(2025-08-25):
学习一下,提R+C+CC看不到直流工作点

楼主:
嗯嗯 好,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