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pyxis 10.2_2 linux x86 64的安装(to memorize my tortured days)

楼主(2020-02-26):
对于Mentor Pyxis这么一个小众的EDA软件,使用者少,研究的人更是少。之前一直用cadence virtuoso,在工程中由于不得已的原因要使用这么一个小众软件,无奈之下遍地寻找安装和破解的方法,eetop论坛的帖子翻了个遍,但很多坑基本上都没填,折腾的真是够呛,今天终于在一次次的失败中找到了正确的安装和破解方法,总结一下以做纪念,也为了给后来者以借鉴。

一、软件下载和安装
论坛有几个帖子都可以下载,这里推荐http://bbs.eetop.cn/thread-455416-4-1.html,37#的兄弟帖子里既包含了安装包和破解文件,可以一起下载。
安装较为简单,不多说,需要注意的是在较新的系统上(我是CENTOS 8)运行VCD_v10.2_2_linux_x86-64/install.aof命令安装时时会报找不到libnsl.so.1的错误,用yum install再安装也不能解决,最后我是从另一台CENTOS 7的系统里copy 了一个libnsl.so.1文件到CENTOS 8 机器的/usr/lib下,再运行上面的安装命令就能正常出现java的界面,可以正常安装。

二、制作license和破解

windows下解压第一步下载的包里面的mentor_pyxis_patch_lic.zip,得到linux下的破解包。
根据.bat批处理文件的内容,重新写一个feature配置文本文件(比如pyxis.txt)
#这一步很重要,之前翻了好多论坛帖子,有说只用mgc_s , mentorall_s 两个feature就行的,但我试了后还是不成功。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有的feature配置文件是以INCREMENT开头的所以导致失败,具体没太细究了,这里给出我用的feature配置文件内容

FEATURE mgc_s           mgcld 2019.090 11-sep-2019 0 0 ck=37
FEATURE mentorall_s     mgcld 2019.090 11-sep-2019 0 0 ck=37

FEATURE dftadvisor      mgcld 2019.090 11-sep-2019 0 0 ck=37
FEATURE fastscan        mgcld 2019.090 11-sep-2019 0 0 ck=37
FEATURE flextest        mgcld 2019.090 11-sep-2019 0 0 ck=37
FEATURE lbistarchitect  mgcld 2019.090 11-sep-2019 0 0 ck=37

FEATURE pyxschematic_c  mgcld 2019.090 11-sep-2019 0 0 ck=37
FEATURE icarch          mgcld 2019.090 11-sep-2019 0 0 ck=37

而后在.bat文件中填入自己的MAC数字,而后运行就得到了license.dat,然后结合自己的机器配置,在这个license开头加入

SERVER <hostname> <mac addr> 5250
DAEMON mgcld <mgcld file location>/mgcld

#注意<mgcld file location>/mgcld的写法,不要用安装目录下的/bin中的mgcld。这里给出我的供参考
pyxis_install/v10.2_2_linux_x86_64/pyxis_home/pkgs/mgls.aof/bin/mgcld

license文件最后就成了下面的样子

SERVER <hostname> <mac addr> 5250
DAEMON mgcld <mgcld file location>/mgcld
FEATURE mgc_s mgcld ..................................

再讲破解,去第一步下载的包找到mentor_pyxis_patch_lic/patch 中的pyxis.tar文件,解压后得到patch和sfk两个文件,把这2个copy到pyxis安装目录下的pyxis_home目录下,切换到su, 运行patch, 正常的话会出现一堆warn和一个error,如此就破解好了。
其实用http://bbs.eetop.cn/thread-311773-1-1.html 一文中的calibre的patch_calibre2011_linux文件和sfk也是一样,我比较了没啥区别。

#建议别用patch包的readme文件中的替换lib和bin的方法,因为试下来总是有问题(也可能是因为自己之前的环境变量没设好,不去深究了)。

三、修改环境变量

修改 .cshrc文件,添加以下内容

export MGC_HOME=/v10.2_2_linux_x86_64/pyxis_home
export PATH=$PATHMGC_HOME/bin
export LM_LICENSE_FILE=$LM_LICENSE_FILE:<pyxis_install_dir>/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MGLS_LIC_FILE=<pyxis_install_dir>/license/license.dat

alias plm='<pyxis_install_dir>/v10.2_2_linux_x86_64/pyxis_router/v10.2_2/vendor/flexlm/v10.1/x64_se9/lmgrd -c <your _license_dir>/license.dat'

#这里有2个地方需要注意!一是LM_LICENSE_FILE环境变量的写法,因为我系统里还安装有hspice,也是一样的环境变量名,所以必须按照上面的方式写。二是lmgrd的地址不能是pyxis_home/bin或者pyxis/home/pkgs/mgls.aof/bin中的, 否则总是报command not found,浪费我不少时间

而后source一下,运行plm,就启动license server了,显示一堆输出后就可以运行da_ic等命令启动pyxis啦。
如果报其他问题,可以用lmstat命令看一下pyxis的 license server是不是真的启动了,正常的话会显示license server UP (MASTER)和mgcld: UP

pyxis的license server是和hspice 的license server分开显示的,中间用虚线隔开

还可以用mgls_ok 命令来确认一下license中是不是有所需要的feature,例如
mgls_ok -pd 1997.07 icarch,正常的话会显示 license granted through "mgc_s"

还有,用dmgr_ic启动project manager成功不能说明license正确,因为license不check这个。

费了大概快一个星期的时间折腾这个东西,中间断断续续,好在是能用了,下面要看eldo等东西能不能用了,发帖以留念,也为后来人提供一些参考(估计也没几个用这软件了吧)

补充内容 (2021-5-27 17:28):
补充一下,CENTOS8还是有点新了,会遇到一些小问题,嫌麻烦的话还是CENTOS7问题少些

网友:
Mark it! 看起来是Layout editor

网友(2020-12-26):
引用 网友A:
dhanyaadagalu!!!!

dhanyaadagalu

网友A:
引用 网友A:
DHANYAVADAGALU!!!!!!!!!

DHANYAVADAGALU!!!!!!!!!

网友A:
引用 网友A:
DHANYAVADAGALU!!!!!!!!!

DHANYAVADAGALU!!!!!!!!!

网友A:
引用 网友A:
DHANYAVADAGALU!!!!!!!!!

DHANYAVADAGALU!!!!!!!!!

网友:
引用 网友A:
DHANYAVADAGALU!!!!!!!!!

DHANYAVADAGALU!!!!!!!!!

网友A:
引用 网友A:
DHANYAVADAGALU!!!!!!!!!

DHANYAVADAGALU!!!!!!!!!

网友A:
引用 网友A:
DHANYAVADAGALU!!!!!!!!!

DHANYAVADAGALU!!!!!!!!!

网友A:
引用 网友A:
DHANYAVADAGALU!!!!!!!!!

DHANYAVADAGALU!!!!!!!!!

网友A:
引用 网友A:
DHANYAVADAGALU!!!!!!!!!

DHANYAVADAGALU!!!!!!!!!

网友A:
引用 网友A:
DHANYAVADAGALU!!!!!!!!!

DHANYAVADAGALU!!!!!!!!!

网友A:
引用 网友A:
DHANYAVADAGALU!!!!!!!!!

DHANYAVADAGALU!!!!!!!!!

网友A:
引用 网友A:
DHANYAVADAGALU!!!!!!!!!

DHANYAVADAGALU!!!!!!!!!

网友A:
引用 网友A:
DHANYAVADAGALU!!!!!!!!!

DHANYAVADAGALU!!!!!!!!!

网友A:
引用 网友A:
DHANYAVADAGALU!!!!!!!!!

DHANYAVADAGALU!!!!!!!!!

网友:
引用 网友A:
DHANYAVADAGALU!!!!!!!!!

DHANYAVADAGALU!!!!!!!!!

网友A:
引用 网友A:
DHANYAVADAGALU!!!!!!!!!

DHANYAVADAGALU!!!!!!!!!

网友:
引用 网友A:
DHANYAVADAGALU!!!!!!!!!

DHANYAVADAGAL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