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pa buff 输入端的RC filter

楼主(2020-02-26):
求教,如图所示
7管miller补偿的opa buff在输入端假如RC filter,对stb curve的影响是什么,有无rc filter,曲线差异很大?

iprobe

iprobe

网友A:
应当是没影响的,rc在loop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当是没影响的,rc在loop外。

仿真看来影响很大?

网友:
分析opa的ac loop (open-loop) 時不要加入你畫的那個RC filter.
如果你要算整個從VIN到opa的output的transfer function,
就用H1(s)*H2(s) 分別去算, 其中:
H1(s)是RC的s-domain transfer function,
H2(s)是opa的close-loop s-domain transfer function.

网友:
运放的输入阻抗很大,两级间的传函不影响,分开分析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