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时钟的问题

楼主(2020-02-27):
各位大神,求教一下。这两个代码有什么区别啊?尤其是第二个波形圆圈部分,为什么会是1而不同于第一个波形?

网友A:
竞争总线,EDA工具不保证顺序。<= NBA调度。。去除。参考verilog等event调度

网友:
1楼说的对!
我的简单理解就是因为interface的时钟的特性引起的,我理解的特性就是:
1.输入采样的信号为时钟沿的前Δ时间的值,  -- 图一原因
2.输出的值为当前时钟沿的值  -- 图二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竞争总线,EDA工具不保证顺序。

麻烦打赏再说详细点呗。NBA,调度什么的我没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