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M系列算法想用在设备中,怎么用有了解的吗?

楼主(2020-02-27):
SM系列算法怎么用在设备中?什么流程?求解答

网友:
SM2 SM3 SM4?

网友:
S M算法是国密算法的,有很多种,对称加密、非对称加密和摘要等

网友:
楼主最好先选好用哪些商密算法,然后再选择

网友:
国密和商密,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是国家商用密码管理局认证后使用的算法,只能我国公司使用,因此通俗叫国密或者商密

网友:
认证并非必备条件,不过有些公司或者行业对商密资质有要求,这个资质就是商用密码局来审核授权的

网友:
国密主要是我国为了保护某些机关、行业,防止国外破坏而推行的,因此主要是排外,每种算法都有和国际标准的算法对接的

网友:
嗯 ,我接触的SM2 好像就是和ecc相关的

网友:
同样问题,软件来实现方便一点吧

网友:
有什么好的推荐吗,国六的也是有这些要求的

楼主:
嗯,国密算法芯片也有一些,哪家好用呢?

网友:
可以看看LKT4305,凌科芯安的,他们的这款用过不错的

网友:
他家我用过防盗版的芯片,也有这种数据加密的吗

网友:
有朋友做国六的用过,性价比挺好的

网友:
看来国内的话最好还是国密算法,不会受到限制呢

网友:
最近新闻也看了,外国的加密产品还真有监控破解的呢,太不可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