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0.18um mim2_ckt电容

楼主(2020-02-27):
各位大佬,,有用过smic 0.18um工艺库的吗,,求问库里面的电容mim2_ckt到底该怎么连接,,为啥我连了lvs总是报错呢,我连的是正极接m6,负极接m5

楼主:
顶一下,,请教各位大哥

网友A(2022-02-21):
楼主解决了么,遇到同样问题了,求告知

网友:
lvs 报什么错?无法识别吗? 把具体结果贴上来

网友:
盲猜MIM option没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么,遇到同样问题了,求告知

lvs文件里面对于mim电容的option选择错了

网友B(2022-10-05):
引用 楼主:
lvs文件里面对于mim电容的option选择错了

想想问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option里面具体要怎么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想问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option里面具体要怎么操作呢

lvs文件里,去找电容相关部分,然后看里面选用的是mim1还是mim2

网友:
MIM电容选择跟Install选项是相关的啊,MIM2又不是只有一种做法

网友C(2023-03-17):
屏幕截图 2023-03-17  17315768922 发表于 2022-2-21 20:09
lvs文件里面对于mim电容的option选择错了

你好,可以说下详细步骤吗,我打开lvs文件里面找到了mim2_ckt这里,但是没有看到option呀,具体怎么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可以说下详细步骤吗,我打开lvs文件里面找到了mim2_ckt这里,但是没有看到option呀,具体怎么改呀
...

不是这里,应该有电容选择的地方,应该是lvs文件前面,一堆选择的语句,电容金属层等

网友:
lvs rule在最前面有电容层次选择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可以说下详细步骤吗,我打开lvs文件里面找到了mim2_ckt这里,但是没有看到option呀,具体怎么改呀
...

在文件的最前面有一堆开关

网友(2024-07-05):
你好,楼主,我是smic18bcdepi,与你的问题类似,过lvs时mim_ckt不能识别,请问有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