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楼主(2020-02-27):
各位大哥,,我用的是smic的电容,在版图中和电路中都是用的mim2_ckt,但是lvs时总是显示说我用的电容不一致,请问是所用的lvs rule文件有问题吗,求指教

楼主:
顶一下,,应该是不存在说接线错误的,,因为我简化了电路,,一直是电容那里出问题,,是不是所用的金属层还是什么有问题,,求用过smic工艺库的大佬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电路提取的model name是mim2_ckt,版图的是mim_ckt

网友B:
就是2楼说的,两边器件没对上,你查查process config之类的,估计是哪里定义错了。

网友:
器件对不上,版图和电路不一致

网友C:
器件对不上,LVS肯定会报错的。LVS本身就是原理图与版图的对照检测,不一致就一定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提取的model name是mim2_ckt,版图的是mim_ckt

对的大哥,,但我两边都用的mim2_ckt,不知道为啥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器件对不上,LVS肯定会报错的。LVS本身就是原理图与版图的对照检测,不一致就一定会报错。 ...

可是,我两边都是用的mim2_ckt,整个电路就两个电容,我都看过了,,很确定用的是一样的,会不会存在lvs文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2楼说的,两边器件没对上,你查查process config之类的,估计是哪里定义错了。
...

老哥,,两边我都看过了,,都是mim2_ckt啊,,这个电路就两个电容,我不会看错的额

网友:
rule 是不会骗人的

网友:
你进去看一下rule里面的这个器件的定义,我们用的工艺里面有的电阻跑lvs就不认,改一下定义就可以了

网友(2022-05-21):
请问一下楼主大哥解决这个问题了吗?能否指导一下如何修改rule文件啊。

网友:
MIM是1fF类型的,MIM2是2fF类型的。看下LVS rule里面对mim电容类型的option选择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