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questasim/modelsim】波形窗口打开是灰色的

楼主(2020-02-27):
菜鸟求助!!!
我在用questasim 10.4d仿真时,为了量一个脉冲的宽度,将波形窗口中的一个时间单位改成了ns,但是再次跑仿真时提示“ Invalid time string specified:ns”,同时wave窗口变成纯灰色,没法添加波形,甚至以前正常的工程打开wave窗口时也是一大片灰色,如图1.,具体的错误信息如图2.
我尝试过多次重启电脑,卸载并重新安装软件,均不能解决,最新进展是不报“ Invalid time string specified:ns”错误,但是打不开波形窗口,通过点击view wave,窗口不出现,或者出现就是一片灰色,如下图,错误信息如图中小框所示。

恳求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菜鸟小白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不怕出盗版问题。。如果有wlf文件,把他转为vcd格式,用其他工具打开vcd看下。

楼主:
解决啦!
我装的是Questasim10.4d,删了注册表文件就解决了。
windows+R,打开运行窗口,输入regedit,找到路径HKEY_CURRENT_USERS\Software\ModelTechnology Incprpporated\Modelsim,将所有的文件夹都删除,即可~
奇怪的是装的Questasim,删的却是modelsim。
如果有人还遇到这个问题,可以试试~希望能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