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40,寄生参数提取电阻抽取有问题

楼主(2020-02-27):
sch里面R9电阻设置segment length=12.4u,number of segments=4,multiplier=1,series。版图的处理是把segments length减半,即segment length=6.2u,然后multiplier=8设置后串联,lvs笑脸。
但是提取寄生参数后,noRC参数的calire里显示提取出来的电阻R9的数据是segment length=12.4u,数量是8,即sch里的尺寸,layout中的数量,导致电阻变大,请问各位大佬有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求助,谢谢!

网友:
提取的时候不改变device的m值,对比一下lvs device的运算为啥m值和版图的不对应

网友:
把电路里的电阻改成和layout一样的属性试试

网友:
你使用的cellmap文件对吗?

网友:
1楼主抽取的是view格式,使用的map文件中该电阻模型的参数mapping不全,导致部分参数直接使用了电路中参数;如果是这种情况,改为抽取spf格式,网表应该会正确;
2如果不是抽取的view格式,那可能是抽取配置有问题,检查有没有与prop callback 或者prop annotation之类相关的命令,可能是这些参数反标的配置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