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鼠标滚轮增减via行数列数脚本

楼主(2020-02-28):
自己写的一个脚本,分享一下,顺便赚点积分。
快捷键:选中via,鼠标滚轮上下滚动,增减via的行数。shift+滚轮,增减via的列数。

659 Bytes, 下载次数: 223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2020-04-15):
很棒!简单又实用!有个小问题参数cutCols应该改为cutColumns

网友(点评):
不同的pdk对应的via 属性名称可能会有不同

网友(2020-05-27):
脚本很有活性,就是会把中建放大缩小的功能给覆盖掉

网友:
保留鼠标滚轮,ctrl+滚轮,来实现行的增减,带来便利,棒棒的

网友(2020-08-13):
首先感谢你的分享。
我这边使用这个脚本只能实现增加行列的孔,直接load脚本报出undefined function -hiSetBindKey。并提示错误在hiSetBindKey("Layout" "none<Btn5Down>" "changeViaRow(-1)")与hiSetBindKey("Layout" "shift<Btn5Down>" "changeViaColumn(-1)")这两行。
屏蔽这两行或者不屏蔽这两行在版图中操作均可以实现增加行列的孔。屏蔽掉报错的两行后自己实验通过修改if(bb==0 then这个点能实现减少行列的孔。不知道楼主能不能指点一二

网友:
非常感谢,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是我自己这边没有注意,脚本没有问题。我自己后面改动设置的问题

网友A:
IC618环境下,无论是滚轮上下都只能执行一种情况(增加或减少),在IC617环境下则正常运行,楼主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618环境下,无论是滚轮上下都只能执行一种情况(增加或减少),在IC617环境下则正常运行,楼主知道是什么 ...

via有个属性是Cols和Rows,有的版本或者pdk是Columns和Rows,应该是这个问题。你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
覆盖掉了一些东西

网友(2025-03-27):
感谢分享,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