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始化布局遇到error

楼主(2020-02-28):
各位大神好!小弟刚学后端,在初始化布局这一步,floorplan > initialize rectangle blick 时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蟹蟹~

各位大神好!小弟刚学后端,在初始化布局这一步,floorplan > initialize rectangle blick 时遇到了这个问 ...

各位大神好!小弟刚学后端,在初始化布局这一步,floorplan > initialize rectangle blick 时遇到了这个问 ...

网友A:
应该是命令里面的 -use_current_boundary 导致的,这个需要之前执行过 initialize_rectilinear_block -shape 后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命令里面的 -use_current_boundary 导致的,这个需要之前执行过 initialize_rectilinear_block -shap ...

太谢谢你了,我man了一下这个命令的描述,讲的是如果当前boundary是一个矩形的话,那么这个命令就会失效。至于为什么不能是矩形的,我猜应该是矩形的不能识别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谢谢你了,我man了一下这个命令的描述,讲的是如果当前boundary是一个矩形的话,那么这个命令就会失效 ...

矩形的用另外一个命令,这个应该是多边形用法

网友:
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矩形就没法识别,这应该不难。这不是bug,这是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