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助:silvaco 运行例程打开tonyplot 报错

楼主(2020-02-28):
求高手指点!
用的是silvaco2018 运行silvaco中的例程 例程是4.2.2.r中的diodeex01 运行到 tonyplot diodeex01.log -set diodeex01_log.set时会报错 然后我尝试在tonyplot中直接打开diodeex01.log文件 是可以打开的,但加载set文件后 就又报错同样的错。错误为:tonyplot launcher exiting command exit code = -1073741819

网友(2021-03-10):
要么是bug,要么是破解问题

网友(2021-04-25):
破解问题吧,我的也有一样的报错情况,我一般不要这个语句,要啥图自己手动调用

网友:
我的也有一样的问题。  我一般不用这个自动打开图的语句,自己手动调用

网友A(2022-04-08):
楼上说的自己调用是怎么搞,我在tonyplot中查看*.ST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自己调用是怎么搞,我在tonyplot中查看*.STR

然后display一下,选择那个显示电极名称的按钮,apply之后就会出现楼主提到的错误,然后tonyplot就闪退了。哎。

网友(2023-03-23):
蹲,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5-01-31):
sometimes, the error is in the .set file
please check

网友:
have you resolved the issue
it seems it is a bug in Tonyp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