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40,寄生参数提取电阻抽取

楼主(2020-02-28):
sch里面R9电阻设置segment length=12.4u,number of segments=4,multiplier=1,series。版图的处理是把segments length减半,即segment length=6.2u,number of segments=1,然后multiplier=8设置后串联,lvs笑脸。
但是提取寄生参数后,noRC参数的calire里显示提取出来的电阻R9的数据是segment length=12.4u,数量是8,即sch里的尺寸,layout中的数量,导致电阻变大,请问各位大佬有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求助,谢谢!图片是提取之后的电阻参数,segment length本该是6.2u。

版图对R9的处理

版图对R9的处理

寄生提取后R9的参数

寄生提取后R9的参数

sch里R9电阻

sch里R9电阻

网友:
要不你还是让电路那边把参数改成版图上一样的,再提取一次

楼主:
我自己来终结此贴!
通过分析,提取后未反标的网表是和版图对应的,反标后的网表异常。
发现在cellmap文件中,rppolywo类型缺少对segment length的定义,反标过程猜想对它的定义默认为schematic中的数据,通过增加反标文件中segment length定义,才能正确得到layout中数据。

网友A(2023-05-06):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来终结此贴!
通过分析,提取后未反标的网表是和版图对应的,反标后的网表异常。
发现在cellmap文件 ...

请问楼主,怎么将寄生参数反标到网表里?是否可以出一版教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怎么将寄生参数反标到网表里?是否可以出一版教程,非常感谢
...

提取calibreview格式网表,打开 set up - calibre view 反标界面,设置好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