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L 河蟹工具失败,不能产生文件~求救

楼主(2020-02-28):
使用论坛里找到的工具,在win系统下运行,不能save,步骤和报错信息如下:

Error in crypting

Error:line 653:Feature has expired
FLEXlm error:  -10,22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lm End User Manual,
available at "www.globetrotter.com".
:line 654:Feature has expired
FLEXlm error:  -10,22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lm End User Manual,
available at "www.globetrotter.com".
:line 655:Feature has expired
FLEXlm error:  -10,22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lm End User Manual,
available at "www.globetrotter.com".
:line 656:Feature has expired
FLEXlm error:  -10,22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lm End User Manual,
available at "www.globetrotter.com".
:line 657:Feature has expired
FLEXlm error:  -10,22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lm End User Manual,
available at "www.globetrotter.com".
:line 658:Feature has expired
FLEXlm error:  -10,22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lm End User Manual,
available at "www.globetrotter.com".
:line 659:Feature has expired
FLEXlm error:  -10,22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lm End User Manual,
available at "www.globetrotter.com".
:line 660:Feature has expired
FLEXlm error:  -10,22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lm End User Manual,
available at "www.globetrotter.com".
:line 661:Feature has expired
FLEXlm error:  -10,22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lm End User Manual,
available at "www.globetrotter.com".
:line 662:Feature has expired
FLEXlm error:  -10,22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lm End User Manual,
available at "www.globetrotter.com".
:line 663:Feature has expired
FLEXlm error:  -10,22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lm End User Manual,
available at "www.globetrotter.com".
:line 664:Feature has expired
FLEXlm error:  -10,22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lm End User Manual,
available at "www.globetrotter.com".
:line 665:Feature has expired
FLEXlm error:  -10,22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lm End User Manual,
available at "www.globetrotter.com".
:line 666:Feature has expired
FLEXlm error:  -10,22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lm End User Manual,
available at "www.globetrotter.com".
:line 667:Feature has expired
FLEXlm error:  -10,22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lm End User Manual,
available at "www.globetrotter.com".
:line 668:Feature has expired
FLEXlm error:  -10,22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lm End User Manual,
available at "www.globetrotter.com".
:line 669:Feature has expired
FLEXlm error:  -10,22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lm End User Manual,
available at "www.globetrotter.com".
:line 670:Feature has expired
FLEXlm error:  -10,22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lm End User Manual,
available at "www.globetrotter.com".
:line 671:Feature has expired
FLEXlm error:  -10,22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lm End User Manual,
available at "www.globetrotter.com".
:line 672:Feature has expired
FLEXlm error:  -10,22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lm End User Manual,
available at "www.globetrotter.com".
:line 673:Feature has expired
FLEXlm error:  -10,22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lm End User Manual,
available at "www.globetrotter.com".

Source:

SERVER LICENSE-PC 000c29931518 27000
DAEMON snpslmd !!!Path_to_snpslmd.exe
# FGPA Compiler II license file
# By PadsPCB and Strejda

PACKAGE EFA_Synopsys_1 snpslmd 2019.12 0 \
COMPONENTS="A3200DX  \
A42MX  \
A500K  \
A54SX \
A54SXA  \
A7 \
ACEX1K \
ACS \
ACT2-1200XL \
ACT3  \
ALTGEN1 \
ALTGEN2 \
APEX20K \
APEX20KC \
APEX20KE \
APEXII \
ARKOS-A \
ARKOS-B  \
ARKOS-C \
ARKOS-D  \
ARKOS-E \
ARKOS-Ice \
ARKOS-Mcomp \
ARKOS-Rtlcomp \
ARKOS-Scomp \
ARKOS-Simul \
ARM7TDMI \
ATMEL \
ATMWB_ATMLAYER \
ATMWB_UTOPIA" ck=0

PACKAGE EFA_Synopsys_2 snpslmd 2019.12 0 \
COMPONENTS="BC-FPGA-HDL \
BC-FPGA-VHDL \
BC-HDL \
BC-Schedule \
BC-VHDL \
BOA-BRT \
Behavioral-Analyzer \
Behavioral-Compiler \
CA-CP-Advanced \
CA-CP-Basic \
CA-CP-Standard \
CA-Chip-Edit \
CA-Foundation \
CA-Frame \
CA-Hier-Timer \
CA-Optimization \
CA-Timer \
CA-Utils \
CD-Compiled-Lib-Gen \
CD-Compiled-Sys-Gen \
CD-GDI \
CD-GDII-Link \
CD-MSSC-Cross-Probe \
CD-MSSC-Netlist \
CD-Model-Developer \
CD-Present-Builder \
CD-Present-Layer-Gen \
CD-REX  \
CD-Vhdlgen-GUI \
CD-Vhdlgen-Gen" ck=0

PACKAGE EFA_Synopsys_3 snpslmd 2019.12 0 \
COMPONENTS="COOLRUNNER \
COOLRUNNER2 \
COSSAP_adpcm \
COSSAP_arm \
COSSAP_bde \
COSSAP_bde \
COSSAP_celp \
COSSAP_chart \
COSSAP_cw_filter_hdl \
COSSAP_cw_filter_sds \
COSSAP_dab \
COSSAP_dcg_ad21020 \
COSSAP_dcg_ansic \
COSSAP_dcg_ariel32c \
COSSAP_dcg_fe \
COSSAP_dcg_gc \
COSSAP_dcg_krc \
COSSAP_dcg_lsic30s \
COSSAP_dcg_m96000 \
COSSAP_dcg_mp \
COSSAP_ddk_arm \
COSSAP_ddk_devlp \
COSSAP_ddk_dsp1610 \
COSSAP_ddk_hawk \
COSSAP_ddk_nec \
COSSAP_ddk_oak \
COSSAP_ddk_pine \
COSSAP_ddk_ssp16xx \
COSSAP_ddk_tic5x \
COSSAP_ddk_tic5xx" ck=0

PACKAGE EFA_Synopsys_4 snpslmd 2019.12 0 \
COMPONENTS="COSSAP_dect \
COSSAP_dvb \
COSSAP_ecc \
COSSAP_gsmdve \
COSSAP_gsmdve_utils \
COSSAP_gsmefrsc \
COSSAP_gsmeq \
COSSAP_gsmfrcc \
COSSAP_gsmfrsc \
COSSAP_gsmhrcc \
COSSAP_gsmhrsc \
COSSAP_gsmphy \
COSSAP_is136 \
COSSAP_is95 \
COSSAP_matlab \
COSSAP_mfd \
COSSAP_mpeg2 \
COSSAP_pdc \
COSSAP_qed \
COSSAP_sds \
COSSAP_srcfd \
COSSAP_vcg_generic \
COSSAP_vcg_synopsys \
COSSAP_vcg_vantage \
COSSAP_vdefcg \
COSSAP_vdefcg_vlgxl \
COSSAP_vsiccg \
COSSAP_vsiccg_cyc \
COSSAP_vsiccg_mti \
COSSAP_vsiccg_mtivlg" ck=0

PACKAGE EFA_Synopsys_5 snpslmd 2019.12 0 \
COMPONENTS="COSSAP_vsiccg_vcs \
COSSAP_vsiccg_vlgxl \
COSSAP_vsivcg \
COSSAP_vsivcg_vlgxl \
COSSAP_xdcg \
COSSAP_xvcg \
COSSAP_xvsi \
CTV-Interface \
CYPRESS  \
CmView \
CoverMeter \
Cyclone-Code-Generator \
Cyclone-Core \
Cyclone-Elaborator \
Cyclone-GUI \
Cyclone-HDL-Analyzer \
Cyclone-Simulator \
Cyclone-VHDL-Analyzer \
Cyclone-cosim \
DATAIO \
DC-Beta  \
DC-Cadence-Interface \
DC-Expert \
DC-Falcon-Interface \
DC-Layout-Interface \
DC-Min-Area-Retime \
DC-SDF-Interface \
DC-Ultra-Features \
DC-Ultra-Opt \
DCM-Delay-Calculation" ck=0

PACKAGE EFA_Synopsys_6 snpslmd 2019.12 0 \
COMPONENTS="DEMO \
DIRECTMEM \
DS-Schem-Gen \
DS-Schem-Gen-Estimator-Pa \
DS-Schem-Gen-Estimator-Package \
DS-Schem-Gen-Package \
DS-Verinet \
DS-Verinet-Estimator-Pack \
DS-Verinet-Estimator-Package \
DS-Verinet-Package \
DS-Vhdlnet \
DS-Vhdlnet-Estimator-Pack \
DS-Vhdlnet-Estimator-Package \
DS-Vhdlnet-Package \
DW-Developer \
DW-IP-Consultant \
DW-IP-Developer \
Delta39k \
Design-Analyzer \
Design-Analyzer-DAP \
Design-Budgeting \
Design-Compiler \
Design-Estimator \
Design-Estimator-FPI \
Design-Vision \
DesignSource \
DesignSource-Estimator-Package \
DesignSource-Package \
DesignTime \
DesignWare" ck=0

PACKAGE EFA_Synopsys_7 snpslmd 2019.12 0 \
COMPONENTS="DesignWare-8051MCU \
DesignWare-Cardbus \
DesignWare-Developer-MGI \
DesignWare-Ethernet \
DesignWare-Foundation \
DesignWare-Foundation-Exp \
DesignWare-Foundation-Expert \
DesignWare-Foundation-Power \
DesignWare-Foundation-Ultra \
DesignWare-ISA-PnP \
DesignWare-MGI \
DesignWare-PCIbasic \
DesignWare-Package \
DesignWare-VERA \
Designware-Basic \
Designware-Developer \
Designware-FPGA-Basic \
E5 \
E502 \
E505  \
E520 \
ECL-Compiler \
ECO-Compiler \
EDIF-Netlist-Read-DC \
EDIF-Netlist-Write-DC \
EDIF-Netlist-Writer \
EDIF-Reader \
EDIF-Schematic-Writer \
EXCALIBUR_ARM \
EXCALIBUR_MIPS" ck=0

PACKAGE EFA_Synopsys_8 snpslmd 2019.12 0 \
COMPONENTS="Early-Access-Technology \
Equation-Reader \
Equation-Writer \
Espresso-Reader \
Espresso-Writer \
Estm-HDL-Advisor \
Estm-HDL-Advisor-Package \
Eview \
FCII-Altera-Edition \
FLEX10K \
FLEX10KA \
FLEX10KB \
FLEX10KE \
FLEX6000 \
FLEX8000 \
FPGA-Compiler \
FPGA-Express \
FPGA-Express-32OODx-Optimizer \
FPGA-Express-A1200XL-Optimizer \
FPGA-Express-A1400-Optimizer \
FPGA-Express-A3200DX-Optimizer \
FPGA-Express-A42MX-Optimizer \
FPGA-Express-A54SX-Optimizer \
FPGA-Express-APEX2-Optimizer \
FPGA-Express-APROA-Optimizer \
FPGA-Express-Constraint-Mgr \
FPGA-Express-EP20k-Optimizer \
FPGA-Express-EPF10k-Optimizer \
FPGA-Express-EPF6k-Optimizer \
FPGA-Express-EPF8k-Optimizer" ck=0

PACKAGE EFA_Synopsys_9 snpslmd 2019.12 0 \
COMPONENTS="FPGA-Express-EPM7k-Optimizer \
FPGA-Express-EPM9k-Optimizer \
FPGA-Express-GAT \
FPGA-Express-ISP4000-Optimizer \
FPGA-Express-ISP5000-Optimizer \
FPGA-Express-MERCURY-Optimizer \
FPGA-Express-ORCA2-Optimizer \
FPGA-Express-ORCA3-Optimizer \
FPGA-Express-Open-Optimizer \
FPGA-Express-Synario-Optimizer \
FPGA-Express-VHDL-Base \
FPGA-Express-VHDL-Training \
FPGA-Express-VIRTEX-Optimizer \
FPGA-Express-VLOG-Base \
FPGA-Express-XC3k-Optimizer \
FPGA-Express-XC4k-Optimizer \
FPGA-Express-XC5k-Optimizer \
FPGA-Express-XC9k-Optimizer \
FPGA-Express-isp1K-Optimizer \
FPGA-Express-isp2K-Optimizer \
FPGA-Express-isp3K-Optimizer \
FPGA-Express-isp4K-Optimizer \
FPGA-Express-isp5K-Optimizer \
FPGA-Express-isp6K-Optimizer \
FPGA-Express-isp7K-Optimizer \
FPGA-Express-isp8K-Optimizer \
FPGA-HDL-Bundle \
FPGA-Library-Compiler \
FPGA-Option \
FPGA-VHDL-Bundle" ck=0

PACKAGE EFA_Synopsys_10 snpslmd 2019.12 0 \
COMPONENTS="FPGA_Express-APROA-Optimizer \
FSM-Reader \
FSM-Writer \
Flash370i \
Floorplan-Management \
Formality \
Formality-E1 \
Fridge-GUI \
Fridge-Interpolator \
FusionVantageLmcInterface \
GENERICVSP \
HDL \
HDL-Advisor \
HDL-Advisor-Estimator \
HDL-Advisor-Estimator-Package \
HDL-Advisor-Package \
HDL-Advisor-Shell \
HDL-Advisor-Shell-Estimator \
HDL-Advisor-Shell-Estm-Package \
HDL-Advisor-Shell-Package \
HDL-Compiler \
HighLevel-Power-Analysis \
HighLevel-Power-Optimization \
Interface-Shell \
Key-Generator \
LMCSwift_Net \
LSI-Interface \
LSI-OEM \
LSS4E \
Leakage-Power" ck=0

PACKAGE EFA_Synopsys_11 snpslmd 2019.12 0 \
COMPONENTS="Library-Compiler \
MACH1  \
MACH2  \
MACH4  \
MACH5  \
MAX3000A \
MAX7000  \
MAX7000A \
MAX7000AE \
MAX7000B \
MAX7000E \
MAX7000S \
MAX9000  \
MAX9000 \
MC-Pro \
MC-Pro-RP \
MC-Retime \
MCD \
MCE \
MCE-Base \
MCE-Eval \
MCE-Lib-ALU \
MCE-Lib-Arith1 \
MCE-Lib-Arith2 \
MCE-Lib-Arith3 \
MCE-Lib-Logic \
MEMPRO \
MEMPRO-LIB \
MERCURY" ck=0

PACKAGE EFA_Synopsys_12 snpslmd 2019.12 0 \
COMPONENTS="MIF-Reader \
MIF-Writer \
MOTIVE-PrimeTime \
Mentor-Interface \
Millennium-ATPG-EE \
Millennium-ATPG-STD \
Millennium-Beta \
Millennium-DRC \
Millennium-Eval \
Millennium-FS \
Mixed-Language \
Mixed-Paradigm \
ORCA2A \
ORCA2TB  \
ORCA3C \
ORCA3FPSC \
ORCA3L \
ORCA4E \
Parse-Tree-Translator \
PhysOpt-GUI \
Power-Analysis \
Power-Optimization \
Power-Optimization-Upgrade \
PrimeTime \
PrimeTime-Plus \
Protocol-Compiler-Analysis \
Protocol-Compiler-COutput \
Protocol-Compiler-FML \
Protocol-Compiler-Synth \
Protocol-Compiler-UI" ck=0

PACKAGE EFA_Synopsys_13 snpslmd 2019.12 0 \
COMPONENTS="QLOGIC \
Quantum38k \
RT54SXS \
RTL-Analyzer \
RTL-Analyzer-DAP \
RTL-Analyzer-Shell \
RTL-Analyzer-Shell-DAP \
RTL-Power-Analysis \
SGE-DC-Interface \
SGE-EDIF-Interface \
SGE-Tool \
SGE-VHDL-Interface \
SGE-Verilog-Interface \
SNPS-CSL \
SNPS-Keygen \
SNPS-MOTIVE \
SPARTAN  \
SPARTAN2 \
SPARTAN2E \
SPARTANXL \
SYNARIO  \
ShortCut-DC-Expert \
ShortCut-DC-Pro \
Shortcut-FPGA \
Stamp-Compiler \
Syn-Library-Compiler \
SynLib-ALU \
SynLib-AdvMath \
SynLib-Control \
SynLib-DSPFIR" ck=0

PACKAGE EFA_Synopsys_14 snpslmd 2019.12 0 \
COMPONENTS="SynLib-Eval \
SynLib-FltTol \
SynLib-PCIbasic \
SynLib-Seq \
SynLib-VHDLSimMdl \
SynLib-VerilogSimMdl \
Synopsys \
Synopsys-Queue \
Synopsys-Release \
TBM-Manager-UI \
TBM-VSS-Check \
TBS \
TC-Beta \
TDL-Interface \
TDL-Reader \
TDL-Writer \
TRUE \
Test-ATPG \
Test-ATPG-30 \
Test-ATPG-Limited \
Test-ATPG-PRO \
Test-ATPG-Ultra \
Test-ATPG-XP \
Test-Accelerator \
Test-Analysis \
Test-Analysis-GUI \
Test-Analysis-RTL \
Test-BIST \
Test-BSDL \
Test-Beta" ck=0

PACKAGE EFA_Synopsys_15 snpslmd 2019.12 0 \
COMPONENTS="Test-Beta-2 \
Test-CA \
Test-Compile \
Test-Compile-Remodel \
Test-Compile-Share \
Test-Compiler \
Test-Compiler-Plus \
Test-Compiler-Remodel \
Test-Custom-Protocols \
Test-DFT-Top \
Test-Delay \
Test-Diagnosis \
Test-Eval \
Test-Faultsim \
Test-Faultsim-8L \
Test-Format \
Test-IDDQ \
Test-IEEE-Std-1149-1 \
Test-Library \
Test-Map \
Test-Mbist \
Test-Mbist-Algorithm \
Test-Mbist-CAM \
Test-Mbist-DRAM \
Test-Mbist-Diagnosis \
Test-Mbist-FLASH \
Test-Mbist-Multiport \
Test-RTL-Check \
Test-ScanRoute" ck=0

PACKAGE EFA_Synopsys_16 snpslmd 2019.12 0 \
COMPONENTS="TestManager \
TestSim \
Ultra37000 \
VANTIS \
VCSCompiler_Net \
VCSDebugger_Net \
VCSPostProcDebugger_Net \
VCSRuntime_Net \
VCSTools_Net \
VDesktop-Debug \
VDesktop-GUI \
VDesktop-VCDTrans \
VDesktop-VHDL \
VDesktop-Verilog \
VHDL-Analyzer \
VHDL-Compiler \
VHDL-Cycle-Sim \
VHDL-Elaborator \
VHDL-Event-Sim \
VHDL-Netlist-Writer \
VHDL-To-BE \
VHDL-VirSim \
VHMC-Eval \
VHMC-GenUnlocked \
VHMC-Runtime \
VIRTEX \
VIRTEX2  \
VIRTEX2P \
VIRTEXE \
VIRTEXEA" ck=0

PACKAGE EFA_Synopsys_17 snpslmd 2019.12 0 \
COMPONENTS="VPC \
VSP_DRIVER \
VSS-Analyzer \
VSS-Backplane \
VSS-CLI \
VSS-Cadence-Interface \
VSS-CompiledSim \
VSS-Debugger \
VSS-Falcon-Interface \
VSS-GateSim \
VSS-LAI-Models \
VSS-LMSI \
VSS-Lib-Tools \
VSS-Model-Developer \
VSS-NEC-Tran \
VSS-SDF-Interface \
VSS-SGE-Tool \
VSS-SPC  \
VSS-Simulator \
VSS-SmartModels \
VSS-Tran \
VSS-Utilities \
VSS-VIP-Interface \
VSS-Verilog-PLI \
VSS-Wave-Display \
VSS-XP-Accelerator \
Verification-Token \
Verilog  \
Verilog-Netlist-Writer \
Verilog-Parser" ck=0

PACKAGE EFA_Synopsys_18 snpslmd 2019.12 0 \
COMPONENTS="Verilog-To-BE \
Vivace-Code-Generator \
Vivace-Core \
Vivace-Debug \
Vivace-Elaborator \
Vivace-Expert \
Vivace-Express \
Vivace-GUI \
Vivace-HDL-Analyzer \
Vivace-Model-Compiler \
Vivace-Pro \
Vivace-Simulator \
Vivace-VHDL-Analyzer \
WRITE \
XC3000 \
XC4000  \
XC4000E \
XC4000EX \
XC4000L \
XC4000XL \
XC4000XLA \
XC4000XV \
XC5200 \
XC9500  \
XC9500XL \
XC9500XV \
XVCSDebugger" ck=0

PACKAGE EFA_Synopsys_19 snpslmd 2019.12 0 \
COMPONENTS="acega \
amga \
amps \
arc \
arc/bcx \
arc/lefdef \
arcviewer \
arcviewer/raph \
arcxl \
c_exe_ax \
c_exe_cbx \
c_exe_gx \
cadence \
chipviewer \
cmod \
cmod/ax \
cmod/cbx \
cmod/gx \
cmod/gxadv \
coreConsultant \
eX \
edif2e \
gentech" ck=0

PACKAGE EFA_Synopsys_20 snpslmd 2019.12 0 \
COMPONENTS="ispLSI1K \
ispLSI2K \
ispLSI2KE \
ispLSI3K \
ispLSI5000S \
ispLSI5000SE \
ispLSI5K \
ispLSI6K \
ispLSI8K \
ispMACH4000 \
lsim_parser \
pathmill \
pathmill/dsx \
pathmill/pfx \
pathmill/sfx \
pmga \
powerarc \
powrmill \
powrmill \
powrmill/ace \
powrmill/av  \
powrmill/msx \
primepower \
primepower_gui \
provhdl_checker \
pwga" ck=0

PACKAGE EFA_Synopsys_21 snpslmd 2019.12 0 \
COMPONENTS="railmill \
railmill/ace \
railmill/av \
railmill/spnx \
rslv3d \
rslv3dviewer \
simwave \
simwave_epic \
spice_parser \
techviewer \
timemill \
timemill/ace \
timemill/av  \
timemill/bdc \
timemill/msx \
vera_comp \
vera_debug \
vera_rtime \
vhdl_compiler \
vlog2e \
vtran" ck=0

FEATURE EFA_Synopsys_1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UNIX+S %h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EFA_Synopsys_2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UNIX+S %h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EFA_Synopsys_3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UNIX+S %h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EFA_Synopsys_4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UNIX+S %h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EFA_Synopsys_5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UNIX+S %h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EFA_Synopsys_6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UNIX+S %h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EFA_Synopsys_7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UNIX+S %h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EFA_Synopsys_8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UNIX+S %h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EFA_Synopsys_9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UNIX+S %h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EFA_Synopsys_10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UNIX+S %h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EFA_Synopsys_11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UNIX+S %h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EFA_Synopsys_12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UNIX+S %h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EFA_Synopsys_13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UNIX+S %h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EFA_Synopsys_14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UNIX+S %h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EFA_Synopsys_15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UNIX+S %h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EFA_Synopsys_16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UNIX+S %h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EFA_Synopsys_17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UNIX+S %h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EFA_Synopsys_18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UNIX+S %h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EFA_Synopsys_19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UNIX+S %h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EFA_Synopsys_20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UNIX+S %h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FEATURE EFA_Synopsys_21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UNIX+S %h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网友A:
这个太老了,好像只能用在2013之前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老了,好像只能用在2013之前的版本

感谢回复,我在生成那一步就不成功,后边就没有导入测试的机会~

网友B:
FEATURE EFA_Synopsys_1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UNIX+S %h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所有的 这样的 这里面填的有问题
修改成 如下所示 样式 日期自己琢磨 我改成这样可行
FEATURE EFA_Synopsys_1  snpslmd 2020.12 31-dec-2020 uncounted 0 %h \
        VENDOR_STRING=^1Platform:ALL+S SUPERSEDE ISSUED=02-dec-2003 ck=0 SN=RK:2671-0:167603:0 \
        START=1-jan-2006

网友C:
这个太老了吧,坛子里有新的,试用可行

网友D:
联系我,可以帮你远程搞定license问题,Q 2960532559

网友:
hi, i have this problem too. Can anyone help me?

网友E:
0.更改synopsys.src里面的日期到31-dec-2029. 1.用NewSynopsysLicmaker2里面的工具生成secret data和license file(Synopsys.src),linux服务器上使用wine操作,参考Synopsys Licensing QuickStart Guide。 2.替换scl_keygenMMabc.zip\Synopsys.src,使用scl_keygenMMabc.zip生成license.dat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FEATURE EFA_Synopsys_1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UNIX+S %h  ...

感谢~~我自己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太老了吧,坛子里有新的,试用可行

感谢回复,我再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联系我,可以帮你远程搞定license问题,Q 2960532559

感谢关注,我再自己琢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0.更改synopsys.src里面的日期到31-dec-2029. 1.用NewSynopsysLicmaker2里面的工具生成secret data和licens ...

好的,我再试试。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0.更改synopsys.src里面的日期到31-dec-2029. 1.用NewSynopsysLicmaker2里面的工具生成secret data和licens ...

0.更改synopsys.src里面的日期到31-dec-2029.

1.用NewSynopsysLicmaker2里面的工具生成secret data和license file(Synopsys.src),
linux服务器上使用wine操作,参考Synopsys Licensing QuickStart Guide。

2.替换scl_keygenMMabc.zip\Synopsys.src,
使用scl_keygenMMabc.zip生成license.dat文件。

是否方法1
  是 a1 efalicgen gerate license.data
   -> a2 用sssverify  license.dat      secret data
   -> a3 use zwy  keyge.exe   填入 secret data , hpstid -> generate  lic2.dat
   -> a4. merge  license.dat  +  lic2.dat
    b.  lmutil use  start   lmgrd daemon
    c.  set snpslmd_licence_file =27000

那如果用
方法2 scl_keygen
    是否直接产生LICENSE.DAT , 直接跑 daemon 也可 .

我用 custom_explorer 2012  用 方法2 说 feature 不对

网友F:
楼主,解决了吗? 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2020-03-30):
引用 网友F:
楼主,解决了吗? 遇到同样的问题

按照8楼的方法,可以产生文件了,但是license起的时候提示feature错误,太难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按照8楼的方法,可以产生文件了,但是license起的时候提示feature错误,太难了。 ...

注意时间修改是要改PACKAGE和下面的INCREMENT,同时修改,时间一致就好了。别的没啥特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注意时间修改是要改PACKAGE和下面的INCREMENT,同时修改,时间一致就好了。别的没啥特别的。
...

感谢~~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8楼的方法,可以产生文件了,但是license起的时候提示feature错误,太难了。 ...

感谢楼主和8楼提供的方法,破解成功了,可以运行。
我运行软件的时候会很卡,很久才启动起来,你们有遇到吗?

后来参考其他说明,先点开SCL安装目录找到....SCL\11.7\win32\bin下的lmgrd双击运行,等待licence验证完成,再打开Synplify会好很多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1-01-06):
经验证,8楼的方法是正确的,修改.src文件里的日期,然后再keygen重新生成license,

网友(2021-08-19):
change the date to fix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