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验证的时候点击错误位置,提示please open layout cell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2-28):
如果双击那个15看哪里有错误的话,会提示 please open layout cell M1_GT_CDNS_582880571431;但是我并没有创建过这个cell,只是画了一排via而已,这个要怎么解决?我知道在画ip的时候这个CORN检查是应该关闭的。主要是担心这个cell缺失会不会影响后续的验证。

网友A(2021-03-18):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需要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需要请教

改rule 关闭检查。 这个check不是这个level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