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导出的网表中有assign,该怎样解决?

楼主(2020-02-28):
RT.
DC出来的网表中没有assign,但是跑完innovus,保存的网表里面有assign。
我搜了一下,有人说可以用setDoAssign, 但是这个命令已经废弃了,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不产生assign.
急求。

楼主:
谢谢回复,
最后我是用attachiobuffer解决了

网友(2020-09-24):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可以详细说明一下是怎样解决的吗?

网友:
为什么要解决?根本没影响。
许多人觉得有assign ,在反标时会出问题,
我检查过反标的信息,这种assign对反标根本
没影响。

网友(2021-09-10):
同这个问题,可以在导入网表文件之前使用setDoAssign on,或者在完成布局布线之后,导出网表之前使用remove_assigns即可。

网友(2022-08-12):
你好 我用remove_assign -buffering 后, replace。 发现加入的dummy_buf 无法正常place。 refine_place -inst dummy_buf 也不行。这是啥原因呢 谢谢了

网友(2024-09-25):
有朋友可以完整的说明一下解决方法吗?remove_assigns和attachiobuffer有时候可以搞定问题,有时候有的项目还是有遗留的as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