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仿真高速分频器的工作频率范围

楼主(2020-02-28):
本人最近在做CML分频器 看了好多paper有工作频率范围的仿真 但是不知道这个怎么仿的

网友A:
paper都会有灵敏度曲线吧。
那个就是描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per都会有灵敏度曲线吧。
那个就是描点的。

感谢 意思是自己仿 然后将数据描成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意思是自己仿 然后将数据描成图吗

没错

网友(2020-04-30):
看完还是不知道怎么仿,哭了

网友(2025-07-06):
同问,求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