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C610启动的时候不能调用家目录下的.cdsinit

楼主(2020-02-28):
IC610启动的时候不能调用家目录下的.cdsinit,请给位出现类似问题的告诉下我怎么解决,谢谢。
Loading ./.cdsinit init file from the site init file.
END OF SITE CUSTOMIZATION
Loading ./.cdsinit init file from the site init file.
END OF SITE CUSTOMIZATION
Loading ./.cdsinit init file from the site init file.
END OF SITE CUSTOMIZATION
Loading ./.cdsinit init file from the site init file.
END OF SITE CUSTOMIZATION
Loading ./.cdsinit init file from the site init file.
END OF SITE CUSTOMIZATION
Loading ./.cdsinit init file from the site init file.
END OF SITE CUSTOMIZATION
Loading ./.cdsinit init file from the site init file.
END OF SITE CUSTOMIZATION
Loading ./.cdsinit init file from the site init file.
END OF SITE CUSTOMIZATION
Loading ./.cdsinit init file from the site init file.
*WARNING* (lookupTag): Can't open file /home/phoenix/eda/ic610/tools/dfII/etc/context/schView.toc, because Too many open files
*WARNING* (lookupTag): Can't open file /home/phoenix/eda/ic610/tools/dfII/etc/context/schematic.toc, because Too many open files
*WARNING* (lookupTag): Can't open file /home/phoenix/eda/ic610/tools/dfII/etc/context/schhdl.toc, because Too many open files
*WARNING* (lookupTag): Can't open file /home/phoenix/eda/ic610/tools/dfII/etc/context/analog.toc, because Too many open files
*WARNING* (lookupTag): Can't open file /home/phoenix/eda/ic610/tools/dfII/etc/context/stv.toc, because Too many open files
*WARNING* (lookupTag): Can't open file /home/phoenix/eda/ic610/tools/dfII/etc/context/verilogI.toc, because Too many open files
END OF SITE CUSTOMIZATION
Loading ./.cdsinit init file from the site init fil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leBindKeys.il"
END OF SITE CUSTOMIZATION
Loading ./.cdsinit init file from the site init fil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cdsinit"

.cdsinit文件读写属性已经确定没有问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下,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
你这个warning写得很清楚啊?还有error找不到快捷键文件..cdsint软件是分几个地方自动找的,帮助文档写的很清楚的,可能你的cadance软件有问题,或者你参考软件安装说明,这个文件的位置在软件安装目录,自己修改下就可以

网友:
递归调用了吧

网友A(2020-08-26):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2020-10-21):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

网友:
放在启动目录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