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pectre做后仿,如何保存并输出指定的内部节点

楼主(2020-02-28):
在用spectre做后仿的时候,基于GUI,通常都是把关心的内部节点做成top pin,但这样非常麻烦。如果save all,输出结果又太大,仿真太慢。
有没有类似hspice的方法,如.probe,.print直接可以通过命令行仿真的方式把关心的内部节点打出来。

网友A:
save 写在一个文件里然后include

网友:
我的解决方法是把想观察的节点做成端口,作为整个顶层模块的输出或输入。不过这个方法很麻烦,如果想要观察的节点很多,恰好又靠近电路的底层,那么需要修改很多电路的symbol。

网友B:
还可以试试analoglib里面的这个模块
Symbol: deepprobe
It is a single pin device connected to an internal hierarchy net that lets you probe down
through the design hierarchy. You can make a connection from the top-level testbench to an
internal net within a sub-block down in the hierarchy by connecting a named wire to
deepprobe’s terminal. With this component you can also short internal nets, connect two
internal nets, or inject pulses on any internal net in the design.
detail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at help doc:
Analog Library Reference, ch3 Analysis Specific Component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试试analoglib里面的这个模块
Symbol: deepprobe
It is a single pin device connected to an intern ...

good idea.!!!!!!!!!!!!!

楼主(2020-03-31):
引用 网友A:
save 写在一个文件里然后include

我现在通过pex时候选择hspice输出格式,然后在spectre前仿的input.scs中include寄生网表,然后通过spice 语句输出pex netlist中想看的节点,就是你说的include的方法,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试试analoglib里面的这个模块
Symbol: deepprobe
It is a single pin device connected to an intern ...

这个是要区分cadence版本吗,我用的IC616,没有找到这个cell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要区分cadence版本吗,我用的IC616,没有找到这个cell

我用的IC617, 看来是新加入的cell. 从netlist看, 这个cell和iprobe是一个master, 只是这个cell可以支持用"."分隔的层次化节点.

Syntax/Synopsis
Name ( in out ) iprobe
Example
The following example shows the netlist syntax of a deepprobe element.
IPRB0 (I1.b c) iprobe
Here I1.b is the name of the hierarchical net and c is the name of the net connected to the
deepprobe element.
Note: The net name must be the same as it appears in the netlist. For example a member of
a bussed net (bus<5>) may appear in the netlist as bus\<5\>. So if that is within the I1
instance at the top level, you should enter I1.bus\<5\>.

网友(2020-05-14):
引用 网友A:
save 写在一个文件里然后include

具体save 电压电流的语句可以告知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IC617, 看来是新加入的cell. 从netlist看, 这个cell和iprobe是一个master, 只是这个cell可以支持用 ...

请问这个能看内部节点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能看内部节点电流吗?

只能看电压

网友D:
起个名字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个名字不就行了吗……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举个例子吗

给你关心的节点起个名字,比如VX,然后写好相应的公式。后提出来后,那根线就还叫这个名字。就还可以直接出结果。

网友E(2020-07-16):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通过pex时候选择hspice输出格式,然后在spectre前仿的input.scs中include寄生网表,然后通过spice  ...

请问一下Hspice跑的时候怎么找节点,在.netlist文件里边吗?比如我想看这个vctrl的电压,应该怎样调用,看不太懂他这个的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Hspice跑的时候怎么找节点,在.netlist文件里边吗?比如我想看这个vctrl的电压,应该怎样调用, ...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v(*V*)

网友F:
电流格式:I29.XXX.pex.netlist里的器件名:d,例如I29.MNM1:d表示顶层模块I29里面NM1的d端电流
电压格式:I29.XXX.pex.netlist里的线名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流格式:I29.XXX.pex.netlist里的器件名:d,例如I29.MNM1:d表示顶层模块I29里面NM1的d端电流
电压格式:I ...

谢谢啦,确实这么看

网友G(2020-10-23):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能看内部节点电流吗?

看器件电流的话, 举个例子 看栅极的电流 (这是试过的)

save XI0.XI106.mXMI7/XI4/XM16/MNM0:g

XI106这个模块开始才调用寄生网表, mXM17/XI4XM16/MNM0 是网表中的器件名字,照抄就好了 , 注意别漏了任何字母字符
按照testbench的层次一路下去都是用.   点到最后器件名字就好了,  然后栅极加:g  漏极:d 源极:s 衬底:b

.
.
.
看net电压的话同理,不过我这个时刻没试,不是100%确定格式,道理是差不多的,寄生网表中找到你要看的net的名字,然后把层次弄好

save XI0.XI106.XMI7/XI4/XM16/MNM0_net0
.
.
.
单单看模块内部的话 (还没试, 其实在ADE-->outputs-->To be saved-->Select by Subckt Inst)

电压:
save XI0.XI106.XMI7/XI4.* depth=5 posts=yes
电流:
save XI0.XI106.XMI7/XI4.*:currents sigtype=all depth=3 posts=yes

网友H(2020-12-11):
引用 网友G:
看器件电流的话, 举个例子 看栅极的电流 (这是试过的)

save XI0.XI106.mXMI7/XI4/XM16/MNM0:g

我用这个方法测电流时,如果这个管子是多个并联的,就只能测出其中一个的电流

网友(2021-10-27):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试试analoglib里面的这个模块
Symbol: deepprobe
It is a single pin device connected to an intern ...

good! thanks!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试试analoglib里面的这个模块
Symbol: deepprobe
It is a single pin device connected to an intern ...

感谢分享,太方便了。

网友J(2022-03-22):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试试analoglib里面的这个模块
Symbol: deepprobe
It is a single pin device connected to an intern ...

请问deepprobe如何使用呢,能分享一下具体流程吗?还是一个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谢分享,太方便了。

求问具体该如何使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请问deepprobe如何使用呢,能分享一下具体流程吗?还是一个小白。

可以在IC6.17以上的cadence help中搜索deepprobe, 在“Analog Library Reference”帮忙文件中有用法示例。

网友K(2022-11-21):
引用 网友I:
感谢分享,太方便了。

请问节点应该怎么找。我的老是仿真不出来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IC6.17以上的cadence help中搜索deepprobe, 在“Analog Library Reference”帮忙文件中有用法示例 ...

假如我的顶层模块instname是I17 想看下一层I0的VBG线上的电压。这个节点是否写成I17.I0.VBG?可是放出来 没有图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假如我的顶层模块instname是I17 想看下一层I0的VBG线上的电压。这个节点是否写成I17.I0.VBG?可是放出来  ...

需要先打开后仿网表, 找到对应的节点, 然后看看其名字是什么. 通常来说, 如果抽取为flatten网表, 所有的子模块的节点都会打平到顶层. 比如对应extract view的spectre网表来说, 电路网表节点 "I17.I0.VBG" 通常会变成后仿网表节点 "I17.I0\|VBG"  , 需要在deepprobe中填入"I17.I0\|VBG"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先打开后仿网表, 找到对应的节点, 然后看看其名字是什么. 通常来说, 如果抽取为flatten网表, 所有的 ...

网表如这个图所示,我想看I50_VBG节点。那我的deepprobe该怎么填呢。这个I50_VBG是在这个nmos的源端。nmos的m值=4。

网友K:
太糊了 我打出来吧。 XI0\/XNM0\@2 ( N_I50_VBG_XI0\/XNM0\@2_ d N XI0\/C2278 PLUS_XI0\/XNM0\@2_g N_XI0\/M2413_D_XI0\/XNM0\@2_s N_I50_VBG_XI0\/XNM0\@2_b) I0是子模块名,I50_VBG连在漏 ,C2278PLUS是栅连线名,M2413_D是源级net名字   那我的deepprobe是不是写XI0.XNM0.N_I50_VBG_XI0?

网友:
用 savefile来写就可以了,形式和spice语法相似,注意<>前面需要加反斜线。

网友L(2023-02-20):
引用 网友G:
看器件电流的话, 举个例子 看栅极的电流 (这是试过的)

save XI0.XI106.mXMI7/XI4/XM16/MNM0:g

请问save了之后,怎么打印波形呢,从哪里调出来,IC618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save了之后,怎么打印波形呢,从哪里调出来,IC618

ADE L->tools->Result browser 即Viva   打开psf文件夹即可

网友(2023-04-13):
引用 楼主: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v(*V*)

我是这样写的,但是在output那边选save selected,后仿真跑出来就会报错,但是我选择save all,我写的又可以plot出来波形,而且导出来的表达式和我写的是一样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只保存了表达式,而没有保存信号吗

网友(2023-06-03):
引用 网友G:
看器件电流的话, 举个例子 看栅极的电流 (这是试过的)

save XI0.XI106.mXMI7/XI4/XM16/MNM0:g

谢谢,学习了

网友M(2023-08-28):
引用 网友K:
太糊了 我打出来吧。 XI0\/XNM0\@2 ( N_I50_VBG_XI0\/XNM0\@2_ d N XI0\/C2278 PLUS_XI0\/XNM0\@2_g N_XI0\ ...

请问你这个知道怎么保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你这个知道怎么保存了吗

spectre这语句写起来不是很友好,目前我都是用spice去保存,做一个文件在spectre仿真时候调进去就可以了。

比如想看到一个管子的栅端
simulator lang=spice
probe v(*xxx*_g)

print x(*xxx*_d)
simulator lang=spectre

网友:
引用 楼主:
spectre这语句写起来不是很友好,目前我都是用spice去保存,做一个文件在spectre仿真时候调进去就可以了 ...

好的,感谢回复!

网友(2023-10-30):
引用 网友K:
太糊了 我打出来吧。 XI0\/XNM0\@2 ( N_I50_VBG_XI0\/XNM0\@2_ d N XI0\/C2278 PLUS_XI0\/XNM0\@2_g N_XI0\ ...

兄弟,你这个deepprobe知道怎么写了吗?望回复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请问你这个知道怎么保存了吗

请问你知道怎么保存了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请问你知道怎么保存了吗

我现在用21楼的那种方法保存的电压电流节点,一次性把要的节点都写进去,感觉还是蛮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现在用21楼的那种方法保存的电压电流节点,一次性把要的节点都写进去,感觉还是蛮方便的 ...

谢谢,现在已经解决了,最保险的方法是跑一个很短的后仿,把对应节点plot出来,再把名字复制出来

网友(2024-04-17):
引用 网友G:
看器件电流的话, 举个例子 看栅极的电流 (这是试过的)

save XI0.XI106.mXMI7/XI4/XM16/MNM0:g

老哥,按照你的说法,我这提示`I48.XI39/P1' is not a device or subcircuit instance name

网友O:
可以使用通配符save,参考我的日志: https://blog.eetop.cn/blog-84504-6953704.html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可以使用通配符save,参考我的日志: https://blog.eetop.cn/blog-84504-6953704.html

还没试过,但是如果我只看几个net的电压是不是不实用,过滤的net是不是有点多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P:
还没试过,但是如果我只看几个net的电压是不是不实用,过滤的net是不是有点多呢
...

只看几个net就只能单独probe出来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只看几个net就只能单独probe出来了

前后仿net名字存在差异,我试了好久。。。保存的net名字都提示是错误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P:
前后仿net名字存在差异,我试了好久。。。保存的net名字都提示是错误的

简单粗暴一点,将相关的net用通配符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还没试过,但是如果我只看几个net的电压是不是不实用,过滤的net是不是有点多呢
...

可以直接用deepprobe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直接用deepprobe

我也想用哈哈,不过可能版本太低了ic6.1.7,analog库中没找到deepprobe

网友P:
引用 网友O:
简单粗暴一点,将相关的net用通配符保存

大锅,我现在就是选不中相关net,只能选中后仿模块I48,我只能写I48 *相当于全保存了,不能写I48.XI39,进不去I48的子模块I39。

网友:
引用 网友P:
大锅,我现在就是选不中相关net,只能选中后仿模块I48,我只能写I48 *相当于全保存了,不能写I48.XI39, ...

或者使用netlist仿真,看看需要保存的点的特征,使用通配符过滤。

网友P:
引用 楼主:
可以直接用deepprobe

我单抽C可以看内部电压,抽R就不行了用scs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单抽C可以看内部电压,抽R就不行了用scs文件

多数是层次的写法问题,这也是我讨厌spectre文件格式的地方,书写没有spice格式简单

网友Q(2024-06-26):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通过pex时候选择hspice输出格式,然后在spectre前仿的input.scs中include寄生网表,然后通过spice  ...

请问具体怎么include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IC617, 看来是新加入的cell. 从netlist看, 这个cell和iprobe是一个master, 只是这个cell可以支持用 ...

我试过这个了,但是每次写完之后导出网表都不显示,例如这样

楼主(2024-07-26):
引用 网友Q:
请问具体怎么include呢?

写一个文件就像调用model或者仿真文件一样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一个文件就像调用model或者仿真文件一样就可以

楼主能不能出一个deepprobe使用的教程呀,万分感谢

网友:
有人试过提取纯R的寄生参数后使用deepprobe看节点电压吗,试了好几种语法方式都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IC617, 看来是新加入的cell. 从netlist看, 这个cell和iprobe是一个master, 只是这个cell可以支持用 ...

要是寄生参数含R还可以使用deepprobe吗,我在含C时用.来写层次是可以的,加上R后就用不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流格式:I29.XXX.pex.netlist里的器件名:d,例如I29.MNM1:d表示顶层模块I29里面NM1的d端电流
电压格式:I ...

请问带寄生参数含R时还可以用deepprobe吗,我只带C是可以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P:
我单抽C可以看内部电压,抽R就不行了用scs文件

我也是,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也是,有办法解决吗

暂时没找到

网友R:
好的好的,瞎蒙了十几种都语法不对

网友P:
引用 网友R:
好的好的,瞎蒙了十几种都语法不对

还没搞定就用笨办法吧,把要看的net拉pin出来重新抽寄生。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还没搞定就用笨办法吧,把要看的net拉pin出来重新抽寄生。

暂时只有这样了

网友(2024-09-27):
仅是查看内部节点的话,在弹出的波形窗口中选择file-open results即可。deepprobe用作对内部节点短路或者施加激励,线路的名称可以参考file-open results中的波形名称。分享一个示例:
I12.XI0\/IFB
我的理解是,“.”代表进入下一个层级,“X \”相当于括号,"/"用以用以引出线路的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问具体怎么include呢?

先写一个文件,比如

simulator lang=spice
.probe v(*xxx*)
.probe x(*iii*)
仿真时候相调用device model一样调用就可以啦。

网友(2024-11-12):
引用 网友G:
看器件电流的话, 举个例子 看栅极的电流 (这是试过的)

save XI0.XI106.mXMI7/XI4/XM16/MNM0:g

有保存电容电流的表达式吗?

网友(2025-04-18):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试试analoglib里面的这个模块
Symbol: deepprobe
It is a single pin device connected to an intern ...

非常非常感谢!!!
十多年前第一次做ams simulation的时候,就很羡慕digital designer那种跨层级调用获取信号的方法;
但是现在,离你发帖后五年才看到你帖子deepprobe这个东西,哎~~~~~

网友(2025-06-18):
引用 网友K:
请问节点应该怎么找。我的老是仿真不出来

后仿网表先,仿一个全部层次的,然后去结果里边找你想要的节点,复制到你的输出列表中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好的好的,瞎蒙了十几种都语法不对

进你的后仿网表中去看,内部的节点到底是怎么命名的,直接复制,不要省略任何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试试analoglib里面的这个模块
Symbol: deepprobe
It is a single pin device connected to an intern ...

可以具体说说,怎么用这个元件么

网友(2025-11-28):
引用 网友H:
我用这个方法测电流时,如果这个管子是多个并联的,就只能测出其中一个的电流
...

请问你这个有办法解决吗,我多个multiplier的器件看电流,电流都是被平均拆分开了,还得自己手动全部加起来。那个deepprobe他们说没法看电流,不然如果能保存内部某个电流节点应该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