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家在设计基准电路时是怎么定交流指标的?

楼主(2020-02-29):
如题,设计基准时,大家怎么考虑交流指标的制定:
比如,为提高精度,增益应该是越大越好;为满足稳定条件,相位裕度定在60°左右。
那带宽呢?带宽的设计参数从哪些角度考虑啊?

网友:
看你账号,搞模拟应该也不少年了啊,怎么还在问这种问题?

楼主:
嗯,的确啊。
再有,如果你鄙视完,再给出答案就更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的确啊。
再有,如果你鄙视完,再给出答案就更善了

这种问题一般新手问问,我肯定会回答,因为不知道很正常,回答也算是指点。
你这样工作应该蛮久的,真的要下功夫才行了。

带宽主要有两个方面你可以考虑,一是你带隙基准要快速建立吗?二是带隙基准对psr的要求。
当然,这些都需要你在功耗等各方面做折中取舍。

网友:
不太理解楼主所说的基准电路是哪种类型的,是带隙基准?跟电源无关的横跨导基准?还是利用带隙基准输出和放大器产生一个电压调制(regulator)或者LDO之类的东西?

楼主:
就以LDO中带隙基准为例吧,针对LDO设计有明确的指标,比如负载瞬态,负载调整率什么的,我们可以有目标的去设计。但是内部模块呢,比如这个带隙基准?我们需要如何去定义它的指标?
例如“虎大王”提到的psr,做到什么量级就可以了呢?关键是量化一下或者自己定义出可行的设计目标。

发这个贴子的初衷是:对于芯片级,一般有明确的设计目标,按照需求做就好了。但是芯片内部的某些模块呢?他们的指标并不与需求指标挂钩,这样的模块大家一般怎么定指标?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