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2.768K振荡电路,怎么分配电流,怎么加驱动电路?

楼主(2020-02-29):
这是仿真出来的电路,幅度稳定后,振荡电路电路只有60nA,不知道怎么分配电流。而且稳定后,X1幅度只有160mV,怎么加驱动?
求教,谢谢!

网友A:
这是从哪里反向出来的电路???不能把电路整理好看一点吗??电路的美观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设计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从哪里反向出来的电路???不能把电路整理好看一点吗??电路的美观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设计水平。 ...

这是根据论文搭的电路。刚学电路,设计水平有限。请问电路电流怎么分配合理?怎么加个驱动电路?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根据论文搭的电路。刚学电路,设计水平有限。请问电路电流怎么分配合理?怎么加个驱动电路?
谢谢!
...

第一,你参考的论文看明白了吗?
第二,你电路图和论文上的图示完全一样的吗,如果是,这个论文的作者也是够次的
第三,论文电路的工艺和你的一样吗,管子参数都标出来了??你管子参数怎么弄的?感觉你随便 搞的,完全是错的。
第四,至于怎么分配合理?这应该从系统上考虑,比如你对功耗的要求,而不是光从这个电路本身。电路本身来看,一个是你当然不能把bias电流做太小,漏电什么的,电路就不可靠。但做的太大,显然也没必要,电容和电流这间有折中,看你怎么取舍。
其他的不想讲太多了,建议你先把文章看懂,打好基础,再去弄,不然不过是在瞎试,试出来了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你参考的论文看明白了吗?
第二,你电路图和论文上的图示完全一样的吗,如果是,这个论文的作者也 ...

谢谢!

网友B:
这种自动调幅的晶体振荡器可以参考vitozz论文上的经典结构,后面加的有放大器。另外画图功力确实要加强,没有继续看下去的欲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自动调幅的晶体振荡器可以参考vitozz论文上的经典结构,后面加的有放大器。另外画图功力确实要加强,没 ...

谢谢!

网友C:
该飞线飞线,该对称对称,摆放理清主次

网友:
把论文发出来吧给你看一下,32k的晶振驱动我还是做过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飞线飞线,该对称对称,摆放理清主次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