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IA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0-02-29):
我现在想仿真TIA电路的静态工作点(dc),但是有个问题。TIA的输入应该是一个电流信号,那么我输入给一个恒流源,那如果是从栅极输入,那么是否要在栅极接一个电阻,使得输入电流信号转换为输入电压信号?就比如下面这张图片,我怎么给输入管提供一个直流分量的偏置,这个vin怎么给?

网友(2021-12-02):
你这有一个反馈回路了,输入直流点就是由输出决定的,还要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