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用4个管子做有什么好处

楼主(2020-02-29):
图中有2个反相器,想请教下大神M13,M16管有什么作用为什么不直接用2个管子做?

网友A:
能否告知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吗?可能与其特定应用有关系。

网友:
可以看willy sensen 的书里面有一节说了这个问题,反相器的增益和电压大小有关,那两个管子你可以当电阻用,这样可以增大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告知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吗?可能与其特定应用有关系。

用在比较器的输出,整体是个满量程的比较器

网友(2020-06-14):
引用 楼主:
用在比较器的输出,整体是个满量程的比较器

在sansen书的那一页,有没有参看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