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错误问题

楼主(2020-02-29):
小白最近开始学后端建库的东西。然后想着自己用一个简单的buffer跑一下流程。
然后其实碰到的问题非常多,首先一个就是标准单元的要求自己是完全不知道的,然后只能在库里边调一个标准单元出来跟着画。
然后是跑DRC验证,验证的时候是很多错误的,很多是什么density的问题,我之前看视频,好像说着这个是可以忽略的。
然后接着就是LVS验证了吗。。结果验证就一直出问题。

LVS识别的版图

LVS识别的版图

版图

版图

原理图

原理图

首先我自己用了源漏共用,按到道理 应该是 第一个反相器的漏端输出到第二个反相器的栅,然后第二个反相器的漏输出的。版图的话,我就是认为他是D/S/D,两个共用源。LVS识别出来的,怎么是Source输出out了呢。。然后 衬底也都接在一起了,没有接到VDD或者GND。 请问是版图的衬底应该怎么处理啊,还有就是我这个源漏共用的画法是不正确吗?

网友A:
你好像没画衬底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像没画衬底接触

应该咋画呀

网友:
电源和地线上分别加一个PMOS和NMOS的衬底接触就LVS Clean了。

网友:
pick  up你的电路里面B端没有接啊,你的mos管怎么工作啊?版图基础知识啊,电路设计原理也需需要了解下

网友:
漏画了p_sub,n_sub,换句话说就是mos的bulk没有给电位。